各位前辈,求双流波箱原理图和资料

楼主(2014-12-11):
各位前辈,深中飞燕前辈等几位的双流波箱的毒,想学习学习原理,却找不到资料,百度搜索也没什么有用的资料。想学习学习原理,自己用3d设计软件自己设计这个玩玩。求学无门特来请教各位前辈。小弟在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
.........厉害....................一口流利的火星语..........................................

网友:
不懂,看不懂,真急洒人了

楼主:
呜呜…好蛋疼,uc浏览器老是出乱码

网友A:
这个视频很形象,两边差速器也可以是行星齿轮组。

还有一个自己画的原理图,简单明了,两侧差速器同样可以用行星齿轮组代替,反相器可以是一个固定住外圈的差速器,也可以跟视频里一样的三个伞齿。

要还是不明白的话我就没办法了。实际制作还要考虑合适的减速比和转速。

网友:
飞燕有竞争对手了!

网友:
楼上的哥们   你的尼龙链条履带怎么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视频很形象,两边差速器也可以是行星齿轮组。

还有一个自己画的原理图,简单明了,两侧差速器同样可 ...

好咧害的酱紫 下次把双流做的花俏点

楼主:
飞燕前辈,非常简单明了,感谢解答。有个问题,你们几位前辈为什么都选择了行星减速而不是伞齿的差速呢?为了缩小体积?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燕前辈,非常简单明了,感谢解答。有个问题,你们几位前辈为什么都选择了行星减速而不是伞齿的差速呢?为 ...

行星齿结构紧凑,承载能力大,还有减速功能,可减少前级减速次数,还有就是可选择的尺寸比较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视频很形象,两边差速器也可以是行星齿轮组。

还有一个自己画的原理图,简单明了,两侧差速器同样可 ...

大师。。。。。就是有大师的格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师。。。。。就是有大师的格局。。。。。。。。。。

哪里。。。。。画这个图的时候我也才刚了解双流的工作原理,只是把别人的图简化了一下就成这样了。

楼主:
飞燕前辈,几位前辈做的反向器我看都是直齿轮的,没看懂是怎么做的。就是说,我不太明白你们的波箱转向动力是怎么输入到两个行星转速还有反向的。伞齿的我能看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燕前辈,几位前辈做的反向器我看都是直齿轮的,没看懂是怎么做的。就是说,我不太明白你们的波箱转向动力 ...

两个直齿相互咬合就反向了嘛

楼主:
前辈,那直行的时候转向电机难道在被动的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那直行的时候转向电机难道在被动的转?

怎么会呢,双流原则上是一个电机不能被另外一个电机带动的。直齿和伞齿工作原理是完全一致的,只不过是用几个直齿实现了几个伞齿的功能。

楼主:
伞齿的能看懂,直齿的我反复看几位前辈的波箱照片,都看不懂,而且照片也有限,前辈能多截几张设计时候的齿轮装配图看看吗,学艺不精。。。

楼主:
看了半天,琢磨了半天,终于想通了

网友:
买个带反向驱动的遥控汽车,拆了,看驱动箱就明白了

网友:
伞齿的能看懂,直齿的我反复看几位前辈的波箱照片,都看不懂,而且照片也有限,前辈能多截几张设计时候的齿轮装配图看看吗,学艺不精。。。
一样

网友C(2015-12-12):
各位前辈,我看了半天怎么想不明白为什么转弯的时候会是一边和另一边速度怎么不一样。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视频很形象,两边差速器也可以是行星齿轮组。

还有一个自己画的原理图,简单明了,两侧差速器同样可 ...

其实我也好想知道,不过看起来我目前还是做不出来,不过还是感谢飞燕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各位前辈,我看了半天怎么想不明白为什么转弯的时候会是一边和另一边速度怎么不一样。求教

两个电机协调工作实现两边转速不一样吧!我也才看懂不知道说对不

网友D:
也就是说有2个动力源,一个是直行主动力一个转向动力。如果我只想用一个电机做动力我该怎么做转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就是说有2个动力源,一个是直行主动力一个转向动力。如果我只想用一个电机做动力我该怎么做转向呢

放弃坦克,改做汽车,用舵机实现转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视频很形象,两边差速器也可以是行星齿轮组。

还有一个自己画的原理图,简单明了,两侧差速器同样可 ...

飞燕大师  我想求个双流 豹2灿烁的金属用的,不知道能否帮忙弄个

网友:
求齿轮详情  4948277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