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 PID 调节的疑惑

楼主(2014-12-11):
各路大神,
我在调试 MWC 设置 PID 后,加大油门,当固定油门不动的时候,会出现上下左右的漂移,
而且漂移量还是蛮大的。这个 PID 如何调节进行修正呢?
http://www.tudou.com/v/bCCwF-zq418/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PID 截图

网友A:
遗憾,MWC没有调左右漂的PID。

网友B:
把baro,mag都打开,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baro,mag都打开,会好点。

大神,我这个板子不带 BARO MAG 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遗憾,MWC没有调左右漂的PID。

目前 4轴用哪个开源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我这个板子不带 BARO MAG 的哦

既然没有气压罗盘,就当电直玩吧,也是全靠手动反应。
到室外飞应该很好控制的。

网友:
四轴不开GPS之类的传感器都会漂移...
很正常..pid只能管飞行平稳

网友:
默认的参数就好,把ALT调高一点点

楼主:
奇怪啦,绑着调试的时候比较平稳的,
不知道为什么,
直接飞的时候就颠簸厉害,不一会儿就翻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