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疑问

楼主(2014-12-11):
我发现b6充4S满电了显示14.8,但是万用表测才14.5,BB也是14.5,是不是充电器故意这样的防止过冲?3S电池也一样,都是小于实际0.3V,但是我用简易冲都能到14.8满电压

网友A:
山寨B6 精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寨B6 精度不够。

还没简易的好用~我靠,价格是正版的价格啊…

网友:
充电电流小一点试一下!如1A慢充

网友B:
充满电单节截止电压应该是4.2v,4S电应该是16.8v,检查一下充电模式是不是lipo、平衡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满电单节截止电压应该是4.2v,4S电应该是16.8v,检查一下充电模式是不是lipo、平衡充

嗯,模式都对的,我前面说错了是16.5,不是14.5…

网友:
那就是电池损耗或充电器精度
直接换A9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模式都对的,我前面说错了是16.5,不是14.5…

B6默认设置一般不会充满,最多是充到单节4.18v,楼主确认下电池有没有问题排除电池老化、电芯内阻过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没简易的好用~我靠,价格是正版的价格啊…

7月19日更新,一楼付固件,泡泡教你校准山寨B6,B6充电精度的校准,104楼看刷固方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17325

找到个可无限次进入校准的B6固件,启动界面也是正版B6,山寨B6成正版了,附固件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173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7月19日更新,一楼付固件,泡泡教你校准山寨B6,B6充电精度的校准,104楼看刷固方法。
http://bbs.5imx. ...

哇塞 ,谢谢泡泡大神~~~么么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