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H3-3D+狗4+iosd抽风坠河视频,大家帮我看看。

楼主(2014-12-11):
最新更新:昨晚联系dji售后,今天给出解决方案,所有dji设备免费换新,gopro自己掏钱返美国维修今天精灵2在自旋几圈后无故抽风炸鸡,飞场环境很好,不可能有干扰,大疆售后不错,已经和我联系了,视频资料已经发过去,明天应该能给出处理意见。发这个贴子不是要黑大疆,只是想弄清楚是什么原因,不然修好后再出现同样的问题就要崩溃了... 电池在拿回家弄干的过程中发生自燃,还好第一时间用水浇灭 视频从第9分钟看起

网友A:
你人品没我朋友好。他的精灵2+狗思+狗4,落水1小时,捞起来电池灯还在闪,放置10天后,依然爽飞,云台,狗,图传一切正常。

网友:
大疆能给你什么满意答复 该让你掏钱的还是你自己花钱,掉水里了还能怎么整 估计全部都的换 然后给你打个8折最多了,那么你的狗 图传都得自己花钱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人品没我朋友好。他的精灵2+狗思+狗4,落水1小时,捞起来电池灯还在闪,放置10天后,依然爽飞,云台,狗,图传一 ...

朋友这不是人品的问题 就算放10天能飞了我也不敢飞啊 要砸到人了真的就没有后悔的机会了

网友B:
那根单独的红线是自己焊的接地的吗?

网友C:
飞控傻掉了。  你这个太“冤”了。 都快到 地上了, 直接降落可能就没有这么大的 损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根单独的红线是自己焊的接地的吗?

是的 不过与这个完全没有关系 你看失控的时候速度值V得变化 明显是imu出了问题

网友:
转的太多,飞控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控傻掉了。  你这个太“冤”了。 都快到 地上了, 直接降落可能就没有这么大的 损失了。

是的 在地上还弹了2下 只不过当时是完全不受控制的状态 弹起来后直接侧飞到河里坠河 好像被什么吸引过去一样的...

网友:
最后 9:46 时,电压变 0 .......
然后 V 速度怎么几十万  m/s .....超超音速了......转圈圈转晕了......

网友D:
一 (5:36)用什么自动返航,这个功能炸鸡率最高
二 已经下降到地面电量还剩10.8  30%电量了你还玩什么原地打转,怎么准备测试电压?
三 你电压保护设置多少返航,估计触发报警
四 在你旋转N圈后电压显示00.0 00%你没注意吗,低电压报警直接当机了,然后突然恢复电压导致你失控

总结:玩2代  你的电压在10.8的时候还是老老实实下来换一块吧,不要没事就玩自己的返航,你多准备几块电池吧虽然贵但是我告诉你电压玩到10.9的时候就要飞在身边了,不要纠结这点时间划不来

网友:
我们玩一代的 都是备上5块以上的电池 飞到10.8是肯定换电池了 虽然时间短  但是安全很多 从来没有遇到过2代这种炸鸡 还有就是自动返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没事去用自动返航炸鸡率很高,你去看看那些玩S800的 很多都是测试自动返航时候炸的

网友E:
水平线已经错误了  飞控傻了 误判水平线  导致飞机侧飞全油门纠正  LZ节哀吧  很普遍的现象了  大疆再不改的话以后真没人买了

网友F:
简单看在5分30秒 的时候已经提示丢失遥控信号 触发了自动ghome返航  这时候飞机开始调转机头往回飞行,这时候如果不从gps模式状态切换到ATT模式, 是那不会控制权的 飞机一直处于返航状态,如果加上当时风大的话可能飞机返航点会有返航误差 或者你 起飞时候没有完全进行精准定位也就是说两次连续的绿灯连闪动作 造成 起飞点坐标丢失,最后距离地面5m开始一直打转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还有29的电量你不把飞机赶紧收油降落,这是个飞机估计触发了低于30%的 低电量返航动作  飞控有可能判断错误误以为在另外一个坐标往河里飞去 或者低电压引起动力不足 飞机失控   你这个在30%的时候果断收油门绝对不会损失这么大 ,从视频来看还是楼主操作的问题,没能及时采取措施! 以上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 (5:36)用什么自动返航,这个功能炸鸡率最高
二 已经下降到地面电量还剩10.8  30%电量了你还玩什么原地 ...

谢谢朋友的回帖
首先由于场地飞场空旷,卫星稳定在10颗,所以试试一键自动返航。电压10.8V是不准确的,因为推油或悬停存在压降,30%电量足以正常飞行一分钟,我是在测试感度看转圈圈会不会存在抖动方便回家调参。电压保护自动返航已关闭(Phantom2模式),转圈的时候发现不受控制时看到V值得变化大到惊人,注意这个时候已经完全脱控了,我想降落已经来不及。两块原电飞30多个起落一直在25%左右红灯闪前降落从未碰到这种问题。

网友:
后怕~后怕~后怕~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水平线已经错误了  飞控傻了 误判水平线  导致飞机侧飞全油门纠正  LZ节哀吧  很普遍的现象了  大疆再不改 ...

你自己看他最后的时间就是出现晃动时  你看IOSD显示电压 突然从10.8 30% 一下降到00.0  00% 然后又突然电压恢复

这是电池问题 要么就是电压保护问题 太明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简单看在5分30秒 的时候已经提示丢失遥控信号 触发了自动ghome返航  这时候飞机开始调转机头往回飞行,这时 ...

不是失控... 我切的s1自动返航,因为返航会遮挡图传天线造成画面不清晰索性直接切返航,一直打转是我人为操作测试感度,30%电量足以续航1分钟,我一般25%左右返航,我没有勾选低电压保护,因为有osd显示,降落时机一直都控制在25%电量左右,你可以看坠河前的osd信息,V值发生那种变化只有一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自己看他最后的时间就是出现晃动时  你看IOSD显示电压 突然从10.8 30% 一下降到00.0  00% 然后又突然电 ...

朋友我没有设置电压保护,因为有osd,我一直都是25%左右降落的... 电池是原装电池0-60度的 15个充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自己看他最后的时间就是出现晃动时  你看IOSD显示电压 突然从10.8 30% 一下降到00.0  00% 然后又突然电 ...

再说电压保护也不会突然归零吧... 保护的话应该是上升到80米然后降落,为什么要侧飞呢?

网友:
像精灵这种不适合飞那么高,只适合低空近距离玩玩

网友:
飞机一一拆开,相机用指甲片打开,拆的视频可以百度到,全部不要动,过几天再说,我的掉河里48个小时,除电池报废外,其它现在基本好的。

网友:
还是要苦练驾驶技术

网友G:
个人觉得是lz自己要显摆才导致,都gohome了,为什么不落地检查,还要当好多人在哪里转360,是机器还转了那么多圈,要是人早就掉河里去了!
可能是电池甩松了!

网友:
电池电量低时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个人觉得是lz自己要显摆才导致,都gohome了,为什么不落地检查,还要当好多人在哪里转360,是机器还转了那 ...

转个圈圈有什么好显摆的... 要显摆也是高速航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个圈圈有什么好显摆的... 要显摆也是高速航线啊

呵呵,lZ莫气!转圈把电池甩松到真有可能是炸鸡的原因!

网友:
这么点速度转圈也能把电池摔松,那就太搞笑了!

网友H:
LZ 最后那会 没切姿态模式试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 最后那会 没切姿态模式试试么?

切了啊 仔细看最后落水前几秒osd显示ATT但是切换后打杆无任何反应

网友I:
我不相信,dji会无偿免费给你换套新的,无故炸鸡的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不相信,dji会无偿免费给你换套新的,无故炸鸡的人多了

其实我心里也不是很有底 已经发过去了  最终结果还是要看到时候的处理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不相信,dji会无偿免费给你换套新的,无故炸鸡的人多了

还有 DVR是很重要的凭据  一定要保管好

网友H:
引用 楼主:
切了啊 仔细看最后落水前几秒osd显示ATT但是切换后打杆无任何反应

LZ 我感觉你切得太晚了 最后已经失控到了 河上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 我感觉你切得太晚了 最后已经失控到了 河上边了

注意看电池信息 变0v了 那时候切根本没反应 接收不到遥控信号 飞控重新和电池通信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都到河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注意看电池信息 变0v了 那时候切根本没反应 接收不到遥控信号 飞控重新和电池通信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都到 ...

难道真是 转圈圈把那傻电池搞2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自转的把电池甩的接触不良了

我也觉得很大可能是这样

网友:
转圈能把电池转松了? 不可能的事!加速十倍转也不可能转松。

网友:
看了楼主的视频,感觉楼主的操作没啥问题。视频这么干净清澈,可见在水波纹的处理上费过心思
顶楼主,希望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