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四轴试飞发现航线掉高,请高人帮忙分析一下!(已更新IOSD数据)

楼主(2014-12-11):
图中大四轴轴距830,配置为:JFU7-350KV,18寸木桨,乐天40A,飞控是WKM,基本感度160-160-120-140,电池是ROC的1W,为下挂式
图中2升装可乐瓶子是后期为准备上三轴云台进行的载重测试,起飞全重6.9KG
今天测试天气为微风,室外温度5度。
测试过程中,GPS、姿态模式下,飞机均可悬停定高,
桨已做平衡,电机座已做水平。
通过随机摄像头发现,几乎无果冻。

目前的问题是,航线掉高情况严重,几乎飞出20米就往下载,必须补油,目前怀疑:
1、飞机重心过于靠下;
2、飞控IMU问题;

还请有组装大载重四轴经验的前辈分析一下,这种航线掉高是否是四轴通病?或是因为其他原因导致?谢谢!

百度云附件:FLY075.DAT

楼主:
继续昨天的话题,早上出去飞了3块电池:
第一步,将IMU和GPS与重心相对位置进一步调整,发现掉高情况依旧;
第二部,将配重减去一公斤,并将垂直感度逐步提高至220左右,掉高现象有缓解;
PS:WKM飞控几乎全新。
初步结论:
由于大四轴在四向运动时,不同于6、8轴具有多个电机同时工作;
比如前向时,M1\M2电机转速将明显低于M3\M4电机,如果电机转速不够,特别是低KV、大桨高效电机,可能产生掉高现象;
解决方法:
提高电机KV值,增强四向运动时的转速;
或者减轻起飞重量。

以上为个人拙见,欢迎采用大四轴、大载重的朋友讨论指教!
再PS:根据使用零度飞控或者零度高一的多位朋友反映,并无掉高情况,据此可能因飞控算法不同产生影响。

网友A:
通病,慢慢的转就不掉了,要不动再强悍一点也会有帮助,u7尺寸貌似55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病,慢慢的转就不掉了,要不动再强悍一点也会有帮助,u7尺寸貌似5511

你没仔细看,不是悬停或者航向角掉高,是走前进、后退航线掉

网友B:
大疆的飞控基本都掉高,表现为左飞右飞,掉高后会再自动升高到原来高度,可能是因为重心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疆的飞控基本都掉高,表现为左飞右飞,掉高后会再自动升高到原来高度,可能是因为重心的问题

其他用WKM的飞机都还好,而且这个左右几乎不掉,只有前后!

网友:
慢慢调低垂直感度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120-200都试过,话说掉高不应该调高垂直感度吗?

是不是气压计有问题

网友C:
把悟空IMU上的孔用海绵堵住, 另外测量实际重心与飞控距离,在设置软件中精确填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悟空IMU上的孔用海绵堵住, 另外测量实际重心与飞控距离,在设置软件中精确填写

第一个有副作用吗?第二条我觉得好,马上着手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一个有副作用吗?第二条我觉得好,马上着手试试!

别完全堵死  降低风的扰动 就和麦克风的罩子一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完全堵死  降低风的扰动 就和麦克风的罩子一个道理

重新设定了IMU和GPS的位置,感觉可能和这个有关,和之前的设定差了5CM左右,特别是GPS和重心的相对位置,明天测试,然后把结果贴上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设定了IMU和GPS的位置,感觉可能和这个有关,和之前的设定差了5CM左右,特别是GPS和重心的相对位置, ...

祝你成功

网友:
换a2飞控会好很多,或者换金属imu。悟空的imu不行,震动稍大就掉高度

网友(2015-10-15):
A2飞控一样掉高,垂感从120-180都调过,貌似没太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