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故障求大神帮助。

楼主(2014-12-11):
求大神们帮忙啊!!谢谢啦!!

网友A:
字不全,看不懂,全抓下来看看!

网友:
prearm:check Board Voltag...屏上显示这个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不全,看不懂,全抓下来看看!

沙发老兄,帮忙看看,就是绝版027说的这几个字

网友:
解锁前检查 不通过吧,关掉检查吧。  把参数找出来,置位为零 再写进去。

网友:
看起来像是电压问题

网友:
PIX也有这个提示,我忘记是如何消除的了

网友:
你有电压模块么?

网友:
插太多东西了吧?买个2块的降压器,调到5.3V,搞掂。

网友:
你就不能剪 个全尸吗?豆腐干一块,想看的地方没看到,
看上去象是和电压有关系,清除过EEPROM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