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心】请教一个问题,电机加装整流罩会增大电流吗?

楼主(2014-12-11):
rt。2212 1400电机。本来8040马刀桨重17g,子 dan头4g。现在又加装了一个11g的整流罩。。。电调依旧用好赢20a,可以吗?

楼主:
另外,整流罩会对螺旋桨的转速产生影响吗?

网友:
没问题正常用

网友A:
直接上50a,天不怕地不怕!~

楼主:
好!我放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50a,天不怕地不怕!~

这个就太重了。。。我用30a都嫌重。。主要好盈的30a 37g,我只有好盈的没有别的。。中特威的30a就只有25g...

网友:
注意尽量不要出现偏心,尤其是炸机修复后。

网友:
你的飞机不会因为电调重几克而有任何你能感觉到的变化的。

网友(2015-01-15):
这匹配刚刚好,放心用,加整流罩可以保护桨

网友(2019-09-15):
现在的无刷电机功率已经很大了,飞机多重个百八十克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