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WKM的主控(非IMU)是否可以侧方安装??

楼主(2014-12-12):
平常我们一般是与飞机中心板水平固定安装,现在因为空间问题,想把主控打侧安装,可否?

网友:
可以的!吧..悟空的主控好像没有传感器,只要pmu水平,朝向机头即可,映像中是这样的

网友:
看一眼大疆官网就全解决了~比在这等回复强~

网友:
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如果因为空间问题,你可以侧方安装,只要你的连接顺畅,主控与中心版连接牢固即可,切记IMU不 ...

谢谢解答,所谓的主控与中心版连接牢固的意思是,要一定要好像IMU那样粘好紧还是可以像其他设备那样布置,是不是不允许晃动?

网友:
是,粘紧不能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