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下WKM的主控(非IMU)是否可以侧方安装??

楼主(2014-12-12):
平常我们一般是与飞机中心板水平固定安装,现在因为空间问题,想把主控打侧安装,可否?

网友:
侧方安装增加了稳定运算的难度,就算临时没事,常时间高度运算纠错估计早晚炸机。

网友:
主控无所谓,因为wkm主要靠IMU收集信息

网友:
我正面朝下装在机架反面的,没问题的。

网友:
主控没问题。只要线够长,安装位置不作要求。

网友:
完全没问题

网友:
都可以,调参设置下就行了!

网友A:
1楼说法完全错误,楼主勿信(1楼请看好标题是主控不是IMU)。    9楼所说的需要调参也是错误的(IMU才是需要调参里面设置安装位置的)。

网友:
随便装,只要imu安装位置对就没事,主控随便装哪里

网友:
wkm随便放,imu只能正前后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楼说法完全错误,楼主勿信(1楼请看好标题是主控不是IMU)。    9楼所说的需要调参也是错误的(IMU才是需 ...

谢谢各位回复,主控可以和别的设备一样放用扎带固定可以了吗? 允许轻微晃动吗?还是需要像IMU那样粘的很牢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主控可以和别的设备一样放用扎带固定可以了吗? 允许轻微晃动吗?还是需要像IMU那样粘的很 ...

主控无所谓。固定好,线别松了就行。方向位置无所谓。

网友:
imu方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