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14-12-12):
我是新手刚玩伟力v977不到十天 想听从各位大神的意见从模拟器开始 但我不懂 买模拟器还需要另外买遥控器吗 什么样的好 D10? 如果不买遥控器 模拟器自带遥控吗 什么样的好 不要太贵

网友A:
看你是想一直玩下去还是就是玩玩伟力,带遥控的模拟器也就100多,要是想单独买控还是买质量好的fataba的控质量好买了就一直玩了很少出问题。

网友:
自己去淘宝搜模拟器。

楼主:
现在刚入门 也许连门也没入 就刚会 正前悬停 和头朝右悬停   想打算玩下去  最终的目标应该是 亚拓450L或者其他(要看兜里有多少米) 目标是450级那是肯定的了。另外淘宝我搜了,眼花缭乱 不知道哪个好   都说D10好 买个D10连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是想一直玩下去还是就是玩玩伟力,带遥控的模拟器也就100多,要是想单独买控还是买质量好的fataba的控 ...

现在刚入门 也许连门也没入 就刚会 正前悬停 和头朝右悬停   想打算玩下去  最终的目标应该是 亚拓450L或者其他(要看兜里有多少米) 目标是450级那是肯定的了。另外淘宝我搜了,眼花缭乱 不知道哪个好   都说D10好 买个D10连模拟器?
fataba 是什么 遥控器牌子吗 淘宝上没搜到呢

网友:
飞450用D10足够了,性价比高。模拟器有两种,一种是一个加密狗,要接到遥控器上用,另一种是带假控的,不需要遥控器,如果已经有遥控器的可以买加密狗类型的。
很多商家买遥控器送模拟器的,你网上搜索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刚入门 也许连门也没入 就刚会 正前悬停 和头朝右悬停   想打算玩下去  最终的目标应该是 亚拓450L或 ...

我那个打错了不好意思呀,是futaba遥控器,是日本遥控器牌子,比国产的要好的多就是价钱相对要高一点,但是长远打算玩模型建议还是买这个牌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刚入门 也许连门也没入 就刚会 正前悬停 和头朝右悬停   想打算玩下去  最终的目标应该是 亚拓450L或者 ...

控可以直接上FUTABAT10J或14SG。就不需要换来换去了。而且都带模拟器接口。练好后可以上亚拓450L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我已经在淘宝上找到答案了 并决定先用带控的模拟器练习。具体原因如下:(此回答可以解释到底是先买模拟器还是先买好控的问题,【土豪富二代官二代请无视】)
最后我觉得以我的能力和兜里的米数DEVO10应该不错,等把模拟器和977玩明白了再考虑买大450L

专业解答:模拟器无需电池供电,只需将USB接口插入电脑即可使用。(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电子狗式的模拟器需要用连接线连接真的遥控器,而遥控器要加电源才能使用,这样的缺点就是:1、遥控器开机工作才能进行模拟训练,而此时对高频电路损伤最大(虽然对模拟一点用都没有,但只要开机他都会工作的)这导致遥控器的老化和高频电路发射管极易损坏。贵重的遥控器用来做模拟训练既是一种浪费,更是对自身的一种损伤,得不偿失。2、电池和正常使用遥控器时一样放电,所以对电池也是一种损耗,且电池还需要充电才能使用,这无形中增添了很多麻烦。而本产品是带手柄遥控器和电子狗一体的模拟器,本身不需要电池供电,更无多余的高频发射电路,所以谈不到自身老化损伤的问题,只需将USB接口与电脑连接即可,无需装驱动即可使用。)

楼主:
3000多的控 好是好 实在是买不起     3000的亚拓450L+DEVO 10 也行吧?  或者 泰世X3+DEVO 10        这个要看自己的水平和经济状况了 初步预算是3年后的事。。感谢各位前辈指点迷津 谢谢!

网友B:
买个模拟器  很便宜的  实际控建议futaba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模拟器  很便宜的  实际控建议futaba

模拟器买六通的还是八通的?

网友C(2015-02-28):
模拟器是用来练手的,个人觉得六通够了。前些天在杂志上看到一款SM-E98模拟器非常棒,可惜在网上找不到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器是用来练手的,个人觉得六通够了。前些天在杂志上看到一款SM-E98模拟器非常棒,可惜在网上找不到卖的 ...

朋友这贴你都能叫你挖出来 你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朋友这贴你都能叫你挖出来 你可以的!

你的话我不明白,但那本叫《模型世界》2014年不知几月出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话我不明白,但那本叫《模型世界》2014年不知几月出的了?

坟贴你不知道啥意思 这是去年的贴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坟贴你不知道啥意思 这是去年的贴了

有道理,不过客户端给我显示的是最新的,这能怪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道理,不过客户端给我显示的是最新的,这能怪我吗

呵呵 可以看发帖时间

网友:
同样新手入魔

网友:
想入魔977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