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狗4大家用什么分辨率拍摄

楼主(2014-12-12):
我的是狗4黑,我电脑的配置
操作系统        Windows 7 旗舰版 64位 SP1 ( DirectX 11 )
处理器        AMD Athlon(速龙) II X4 640 四核
主板        华硕 M4A87TD EVO (ATI RX780/RX790(AMD 770/870) 芯片组)
内存        4 GB ( 金士顿 DDR3 1333MHz )
显卡        ATI Radeon HD 6850  ( 1 GB / 蓝宝石 )

我拍摄过程中全部用超广角,分别选用了以下:

4K 30帧-------电脑播放卡爆
2.7K 48帧-------电脑播放卡爆
1080p 120帧-------电脑播放不流畅
1080p 60帧-------流程多了

想几个问题:
1、大家平时拍摄一般用哪个解析度?都会用超广角拍摄吗?
2、如果选了4K,后期用软件能减低分辨率吗,让视频流程播放吗?
3、晚间拍摄,要怎么调参,注意哪些细节?

网友:
首先 你的播放软件要适应 个人推荐POTplayer 然后 程序运行要用独显去运行  这样来说一般没有问题

网友:
买回来还没有时间用一下,试一下。

网友:
电脑问题吧,我的电脑配置还不如你

网友:
超广角真的没必要,本身超广角就是左右拉伸出来的,后期再矫正一下语言,四周基本都没法看了,我一般都用1080Pm视角,避开了广角镜头四周成像差的部分。

网友:
用4k镜头畸变太严重,  用1080就是把狗4当狗3用, 所以我现在不用,等狗4有标头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