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穿越机cc3d飞控无故炸鸡问题

楼主(2014-12-12):
视频是鹰眼锐视旗舰版录制的,不太清晰,请问是不是遥控接收机失控造成的还是什么原因,另外用的图传发射机是不带拾音器的,但带声音传输功能,想买个拾音器装上去来传输声音,这样行不行?

拾音器参数如下:具有噪声小、保真度高、工作电压范围宽、耗电小、传输距离远等优点。和摄像机配合使用实现视音频同步。
***范围: 30-50平方米。
接线方法:红线接电源“+”极,黑线接电源 “—”极和信号地。白线连接到录音设备上音频输入口或功放音频输入口,  黑色线是GND。(红黑接电源正负,白黑接信号正负,黑线共用)
工作电压:DC 9-12V
电流:5mA      输出电平:0-6V
频率范围:100~~10kHz       频率响应:2.5dB
输出阻抗:600Ω
外观尺寸 :L=34mm   Φ=7mm

拾音器

拾音器

网友:
如果CC3D安装的位置离电调太近的话,有可能电调的温度变化会造成飞控里陀螺仪的温飘。

网友A:
合成得很一般。。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合成得很一般。。哈

什么意思,请教什么合成啊

网友:
真像是被击落的啊,是电流声吗?找到原因没?

楼主:
没找到啊,一直搞不懂,打算装个声音传输的来看看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