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曾经见到一个关于往复机构的帖子

楼主(2014-12-12):
好久以前,见到一位模友发的贴,拆了他的曲线锯还是什么的,  里面的往复机构,是用一个套,上面有螺旋的沟槽,电机旋转直接驱动的, 电机的轴向与往复运动的方向是一致的那种 。。 如今怎么也找不到那个帖子了,  有模友有印象或收藏了,或知道这个往复运动的具体结构原理的,请帮帮我啊。~~

网友:
是不是马刀锯啊

网友A:
往复丝杆加上导向套和导向销,有的地方也叫做活灵。往复丝杆套件我手头上大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往复丝杆加上导向套和导向销,有的地方也叫做活灵。往复丝杆套件我手头上大把,呵呵

不是往复丝杆, 比往复丝杆更简单 。塑料的。好像是套上有导向槽,螺旋的 ,然后有个电机的出轴上是L型的,有个凸起,然后电机轴旋转的时候,在套的螺旋槽里运动,带动套的往复运动。。。具体不知道是怎么设计的了。。哎呀,当时没收藏,简直后悔死了。不知道有哪位模友见过, 大约2年前了。

楼主:
对对, 好像就是这种样子的。

网友:
摇摆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