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请留步,四轴起飞后直接满油上窜,无法控制高度,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12-12):
550机架,之前都好好的,稳稳的飞,最近发现开始起飞后就自动上窜,差不多是油门遥杆在50-60%时就自动满油上窜,情况还越来越严重,一次比一次窜得高,无法控制,只好收油门准炸鸡降落,飞控是V1,后来换LITE也是这样,看来不是飞控的问题,电调也重新做过N次的油门行程设置,也恢复出厂设置过,问题依旧,电调是天行者30A,做油门行程时电机转动正常啊,说明电调应该也没有问题,但是就是起飞就自动上窜,是什么原因呢?请大神指点。(V1换到其他机子上正常飞,也可以排除GPS干扰,我没有装GPS,遥控接收机拆到其他机子上检测也正常,排除遥控和接收机的问题,会是飞控减震问题吗?我是3M双面胶直接贴在中心板上,之前都飞好好的,没有炸鸡过,就突然油门不正常的)

网友:
看看定高的感度

楼主:
和感度没关系,之前飞都是好好的,飞控也恢复默认设置过,也换过飞控,还是一样,不是微微的忽上忽下,是起飞就满油上窜,根本无法控制,只有收油下落。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感度没关系,之前飞都是好好的,飞控也恢复默认设置过,也换过飞控,还是一样,不是微微的忽上忽下,是 ...

换换电调试试,不是电调问题,就是控的油门曲线设置问题

网友A:
返厂吧
我的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
楼上的这问题你说反常把什么返厂?我的V2在手动模式下没什么!姿态百分之50以上开始控制!感觉到百分之60就是全油门了!费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返厂吧
我的以前也遇到过

请问阿诺是哪个返厂啊?V1换到其他机子上飞正常啊,其他机子的LITE换过来也一样的油门失控。

网友B:
是不是遥控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遥控器的问题

把接收机接到其他机子了,还是同一个遥控器,同一个接收机,同一个飞控,飞其他机子正常啊

楼主:
求大神解答啊,难道是大疆飞控和天行者电调不匹配?还是电调出故障?可是油门行程设置时电机转得很正常啊!真的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阿诺是哪个返厂啊?V1换到其他机子上飞正常啊,其他机子的LITE换过来也一样的油门失控。

那会不会是遥控器接收机问题
换了试过了没
我的自动往上串是解锁后自动全油门上升
这样就是飞控的问题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会不会是遥控器接收机问题
换了试过了没
我的自动往上串是解锁后自动全油门上升

我是解锁后正常推油门起飞,起飞后就直接窜了,定不住高,然后下降也降得非常快,都要砸下来了,然后离地1米我推油门保护,飞机又窜上去了,就这样最后准炸鸡降落才行,换了飞控试,重新做油门行程,恢复电调出厂设置,也是一样,遥控和接收和飞控都有拆到其他机子试过,都正常,能想到的都想到了,就差电调没有拆到其他机子上测试了。

网友C:
某飞控回家心切。。。都想过年了。。。

naza飞控输出很奇怪,最小是900ns,一般都是845ns,有的电调接上去就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飞控回家心切。。。都想过年了。。。

naza飞控输出很奇怪,最小是900ns,一般都是845ns,有的电调接上 ...

我上面说得非常清楚了,飞控换到其他机子上飞稳稳的,没有问题,其他机子的NAZA飞控换过来也一样是起飞就窜。难道是NAZA飞控和好赢天行者30A有冲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上面说得非常清楚了,飞控换到其他机子上飞稳稳的,没有问题,其他机子的NAZA飞控换过来也一样是起飞 ...

要把BEC去掉。。天行者好像是带输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大神解答啊,难道是大疆飞控和天行者电调不匹配?还是电调出故障?可是油门行程设置时电机转得很正常啊! ...

不会是电调和DJI不兼容的问题  因为我也是用天行者30A的  ……一直都很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解锁后正常推油门起飞,起飞后就直接窜了,定不住高,然后下降也降得非常快,都要砸下来了,然后离 ...

遥控器你确定没有混控
基础校准高级校准过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你确定没有混控
基础校准高级校准过了没

遥控器一直正常使用,遥控,飞控和接收机拆到其他机子上测试过了,都正常。所以说基本不是遥控的问题了,现在唯一可能就是电调,我想不明白的是做了十几次的油门行程设置,电机都正常转,拆桨测试电机都能同时启动同时停,所以又不像是电调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把BEC去掉。。天行者好像是带输出的。。

是的是带输出的,BEC我没有挑掉,但是之前飞了一个月了都没问题。就这几天突然出现这问题

网友:
你这情况无非是飞控、电调、遥控器这三方面的问题,仔细检查,替换测试就可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是带输出的,BEC我没有挑掉,但是之前飞了一个月了都没问题。就这几天突然出现这问题

bec四个电调只能用一个是电调电压不平衡了。。呵呵。。可能天气冷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器一直正常使用,遥控,飞控和接收机拆到其他机子上测试过了,都正常。所以说基本不是遥控的问题了, ...

那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楼主:
继续等大神坐诊。

网友D:
做好油门行程推到50-60%是什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好油门行程推到50-60%是什情况

完全正常,油门大小和电机声音完全成正比

网友:
那再买个便宜的机架先飞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