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灵电调与E300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4-12-12):
请问双11版的精灵1和P2V,原装电调支持换E300电机吗?

网友A:
都是2212电机,为什么要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2212电机,为什么要换呢?

E300动力会有点提升不?

网友A:
E300动力套餐里就是同样的大疆2212电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E300动力套餐里就是同样的大疆2212电机啊

额,看样子不用全换了,我的情况是精灵1的有一个轴的电机感觉转动的时候有点卡,阻力比其他几个大,空载飞倒是也没啥问题,不过看着炸鸡的各种后怕,所以想一套的换掉,如果都是2212的电机,那就只用换其中1个电机就可以咯。
感谢帮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看样子不用全换了,我的情况是精灵1的有一个轴的电机感觉转动的时候有点卡,阻力比其他几个大,空载 ...

没错,那个卡的电机拆下可以更换轴承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错,那个卡的电机拆下可以更换轴承解决的。

好的,谢谢你,昨天问到DJI技术,现在的E300用的电机是2312的,性能这些方面和2212差不多,电调可以通用,信息一起共享下,感谢帮助:) 双12的E300套装价格还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错,那个卡的电机拆下可以更换轴承解决的。

你好,请问精灵电机的轴承应该买什么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精灵电机的轴承应该买什么型号的?

搜索马云家的:DJI 2212轴承

网友:
哥哥明确告诉你不是轴承的问题,你拆了电机卡簧,看看是不是有个铜圈,你拿砂纸稍微磨窄一些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