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随便发表下意见 【700KV搭配桨】 产生的效率问题

楼主(2014-12-12):
700用4s电池  陪多大桨    用3s电池配多大的桨

大家论论,     哪个飞行时间久   效率高     机动性差别有多大
目前重量 4s  5000   在1600-1700g   4s  1155桨  飞19分钟大概

网友A:
计划入H4 680    用 朗宇V3508  KV700 、 配1238桨、 用格式4S5300(原有的)、铂金30A(原有的)。大神们,这配置不错吧?

网友:
按照道理来说应该是4s 12寸效率高一些

网友:
如果重量大于2900g,动力就显得不足了,这个配置我用过!

网友B:
多一套此配置,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一套此配置,标记

米少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计划入H4 680    用 朗宇V3508  KV700 、 配1238桨、 用格式4S5300(原有的)、铂金30A(原有的)。大神们 ...

我的是朗宇X3508S 700kv
配APC 1238桨、铂金30A
起飞重量是2700g
3S 10000mah 的电池
留空时间是航线15分钟下来电池3.7V
悬停19分钟下来电池3.6V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朗宇X3508S 700kv
配APC 1238桨、铂金30A
起飞重量是2700g

恩啊,阿诺,我也是以你的配置做产考的。。。。但是,我是4S电池(一直打算用4S),不知道4S搭配,3508 KV700 会怎么样

网友D:
4S配 700k 1238貌似比580kv效率低,我打算用3S 700kv1355桨试试,要是一定要用4S的话推荐480kv或者580kv 650轴距的话1355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4S配 700k 1238貌似比580kv效率低,我打算用3S 700kv1355桨试试,要是一定要用4S的话推荐480kv或者580kv 65 ...

淘宝卖家给出的数据搭配1347的效率还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4S配 700k 1238貌似比580kv效率低,我打算用3S 700kv1355桨试试,要是一定要用4S的话推荐480kv或者580kv 65 ...

淘宝卖的3孔桨 只有1355的,还没入手,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朗宇X3508S 700kv
配APC 1238桨、铂金30A
起飞重量是2700g

我的飞机重量比你少400克。用4S 5000MAH电池现在12分钟左右,下来电压3.6几V。你的这个重量,动力冗余够吗?我的感觉动力冗余不太够,如果上10000MAH的,重量可能跟你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啊,阿诺,我也是以你的配置做产考的。。。。但是,我是4S电池(一直打算用4S),不知道4S搭配,3508 K ...

3508 700kv的最大只能上4S
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我是打算一直3S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的飞机重量比你少400克。用4S 5000MAH电池现在12分钟左右,下来电压3.6几V。你的这个重量,动力冗余够 ...

我的飞三块电池下来电机温度最高不会超过50度
你说动力余量够吗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7466&extra=
各个地方的温度、自己穿越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的飞三块电池下来电机温度最高不会超过50度
你说动力余量够吗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 ...

动力冗余是看电机温度?不是看自稳的时候悬停所需的油门舵量?我的飞下来微温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动力冗余是看电机温度?不是看自稳的时候悬停所需的油门舵量?我的飞下来微温而已。

因为naza飞控选题的 油门量都是50%
动力余量够不够我是看电池叠加了时间能不能叠加上去
也就是说5000mah的电池留空时间是8分钟那么10000mah的电池留空就得16分钟
这就说明电机余量足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naza飞控选题的 油门量都是50%
动力余量够不够我是看电池叠加了时间能不能叠加上去
也就是说5000ma ...

哦,我用的APM,自稳模式悬停的看油门的,不是NAZA一样姿态实际就是定高模式,油门50%悬停

网友A:
引用 网友D:
4S配 700k 1238貌似比580kv效率低,我打算用3S 700kv1355桨试试,要是一定要用4S的话推荐480kv或者580kv 65 ...

580KV  上13桨的话,应该能增加一点点续航吧?稳定性也不能差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卖家给出的数据搭配1347的效率还挺好的

我看了V3508  580KV  1238桨  力效是13.5-6 最大推力是1360.
                   700KV   1238桨  力效是12.8-4.6最大推力是1730.
请问是不是力效大的 续航就能更久一点?看表的话。。。700KV 最大推力大一点,这电机要怎么选啊?怎么看数据?不会啊求教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4S配 700k 1238貌似比580kv效率低,我打算用3S 700kv1355桨试试,要是一定要用4S的话推荐480kv或者580kv 65 ...

我看了V3508  580KV  1238桨  力效是13.5-6 最大推力是1360.
                   700KV   1238桨  力效是12.8-4.6最大推力是1730.
请问是不是力效大的 续航就能更久一点?电量“损失”就小了一点???看表的话。。。700KV 最大推力大一点,这电机要怎么选啊?怎么看数据?不会啊求教了。。。谢谢

楼主:
要等测试才知道,目前还没有试过13寸的桨
拉力大,是动力比较好。不会出现动力跟不上

网友F:
效率高是3508/300kv/1755配3S。。您别说我脑残,我飞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580KV  上13桨的话,应该能增加一点点续航吧?稳定性也不能差很多?

稳定不会差很多的,4S 580kv都能上1555了,1355算是很稳定了,比1555好多了, 我现在是6S 390kv1555 有风就晃,想换1355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V3508  580KV  1238桨  力效是13.5-6 最大推力是1360.
                   700KV   1238桨  力效 ...

看你配置多重咯,应该是效率越高越省电,最大推力和最大升高速率有关系吧,,700kv那个,动力十足啊,580kv陪1355或者1245都行,肥肥的1238桨不怎么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F:
效率高是3508/300kv/1755配3S。。您别说我脑残,我飞过的

这要多不抗风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