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下机友推荐下35CC特技机用什么舵机好

楼主(2014-12-12):
645MG好像现在都说不怎么好了。麻烦用过的推荐下现在一般都用什么舵机在汽油机下! 谢谢啦。。

网友A:
JR 579用着不错。只要不追求极限就行。如果579还不能满足你就去买600级的直升机斜盘舵机吧。

网友B:
没有预算,无法推荐,一般来说价格越高的 性能越好,性价比也就越低

楼主:
200左右。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JR 579用着不错。只要不追求极限就行。如果579还不能满足你就去买600级的直升机斜盘舵机吧。

恩。。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预算,无法推荐,一般来说价格越高的 性能越好,性价比也就越低

200上下。谢谢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上下。谢谢哦!

那就选择JR579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上下。谢谢哦!

领航PY~20AL20公斤,足够是h爽

网友:
KDS 825MG,高压 无刷数码舵机,300元,就是飞100CC都够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推荐。。已选择579.  谢谢各位啦!

网友:
579虚位很大

网友:
其实什么舵机都有人说不好,推荐了不小心要被喷的~!!!我用的SAVOX 1256,也有人说不好,还是不推荐你用了。

网友:
海泰克568好用价格也还合理

网友:
刚刚发错了是            海泰克5685

网友:
我是用 JX 6215 看过高手用这舵机飞35CC 的3D 没问题 目前已经安装好了,元旦首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