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Y3 Y6电机使用问题!

楼主(2014-12-12):
我在坛子里发现,有些魔友配Y3Y6的时候,尾电机用的和其他两个不一样,这是为什么?有啥好处。正在高仿“好老公”机架,提前做功课。谢谢!

楼主:
为啥没人理我啊?

楼主:
这个问题难道难倒大神们了?不会吧?

网友A:
理论上必须是一样的,实际中不一样只能理解为米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必须是一样的,实际中不一样只能理解为米不够

米不够就用不一样的电机?貌似比四轴少个电机。

网友:
lz换种理解方式吧。多轴用一样的电机总没错。假设用不同电机,那么kv值得配比以及电机大小的配比又要重新计算,某种意义上就从玩rc转换到了数学公式上了,痛苦的高中又回来了

网友B:
尾电机可以不同

网友:
Y3尾电机可以不同,Y6就不了解了!

网友:
因为米不够啊

网友:
Y3可以有很多组合,除了米,还有机架空间、重量的因素,总之,Y3可以灵活一些的搭配,包括桨,尾巴都可以更小一号,也会更灵活~

网友:
y6 有三个一样三个不一样的,可以理解是没米,也可以理解为重新利用

网友(2015-01-11):
也寻求一下 CC3D  Y3的 接线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