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nex5T 请问视频可以实时输出吗?

楼主(2014-12-12):
如题,请教各位前辈,用作航拍
再者请教:配以HD-3D云台,与此款相机适配吗?
座等各位前辈回复!双12,我准备入手此款相机!

网友:
你卡够大都可以啊

网友:
HD-3D云台不能与此款相机适配,想录时间长的话要用大容量的卡。

网友:
很明显是不能的啊

网友:
不能。HDMI有实时输出的。

网友:
我认为,为了动力足够,这货加一个三轴无刷云台需要的载机至少要有1.5公斤的最大负载能力(不包含电池)……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H3-3D是为gopro做的,只能用gopro……

网友:
应该是缓存问题,狗台怎么可能上微单呢

网友:
不是,10分钟限制是欧盟对dvr单独征税,所以dc都是做了技术间隔

网友:
楼上明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