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机装两套5.8G图传,会相互干扰吗?

楼主(2014-12-12):
打算在一架飞机上装两套5.8G 500mW的
图传
,设置不同的工作频道,实现双视觉,不知道会不会相互干扰?请有经验的朋友给点建议,多谢了!

楼主:
在安装上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吗?例如天线的相互隔离度,垂直或水平的距离间隔等?

网友A:
同时多角度能看得过来吗?有多路视频切换器

楼主:
一个飞控师看,一个摄影师看

网友B:
不会,上周试了自己DIY的三个相邻频率不干扰,如果频段相差更远就更不会了

网友:
只要调好频道就不会的。

网友C:
现在有种5.8G图传就是能同时发射两个信号的。只要频道不同就没问题

楼主:
多谢各位的意见,我已经测试过,RC805接收机,配合500mW图传,调成2频道和6频道,没有干扰,发射天线靠在一起也没事

网友D:
理论上,没有问题。实践上,自己再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