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问个实在的 小鸡用什么osd

楼主(2014-12-12):
我感觉可以不用太多功能,有个电压显示就行,大家都用的什么osd?

网友A:
迷你OSD或者穷人版的,接线简单,操作方便,小白都会

网友B:
如果只要知道电压,小机机...用BB响就好了,省摆放省接线省钱!要用OSD就什么都要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迷你OSD或者穷人版的,接线简单,操作方便,小白都会

穷人用在250上一个是重,再一个感觉显示的东西多了,用不着。
迷你osd倒是没听说过。
以前***(监控)看国外的有一种osd 只有电压显示,好像是naze32自带的osd?不过国内用cc3d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要知道电压,小机机...用BB响就好了,省摆放省接线省钱!要用OSD就什么都要看...

也是个办法,不过万一要是在树林里迷路了。。。那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穷人用在250上一个是重,再一个感觉显示的东西多了,用不着。
迷你osd倒是没听说过。
以前***(监控)看 ...

你好,如果你只需要简单的电压等显示在屏幕上的话,你可以选配迷你OSD,几克而已,不会增加什么所谓的额外重量的,两路接口,一路视频输入,一路视频输出,两路接口,一路接主电源,另一路接图传的电源,视频输入接摄像头,视频输出接图传即可,另外还有下面这种也是比较常见的,重量比前面款其实增加没多少的,也属于小型的,不过这种可以另外增加气压机(显示高度),还有GPS,当然不增加也可以直接用作电源电压显示,接线也简单 http://item.tao请把这几个字去掉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6.TOlwxM&id=40747623516&ns=1&abbucket=17&_u=ci4etha40e4#detail

你可以按照你的需要去选择,前面那种迷你OSD的的话体积要小巧一点,后面这种有扩充的功能特点,至于价格在同样电压显示的功能上面其实价格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如果你只需要简单的电压等显示在屏幕上的话,你可以选配迷你OSD,几克而已,不会增加什么所谓的额 ...

谢谢了,这个穷人的我用过,配的gps烂的不行,一个星都搜不到,要自己另外配gps,其他功能还不错。
我第一部四轴用的就是它。现在第二个四轴准备用全套dji的了,哈哈

网友:
直接购买带电压回传的遥控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是个办法,不过万一要是在树林里迷路了。。。那怎么办...

你不是只说要看电压的嘛...穿越小JJ大部分不应该飞太远,树林茂密的话GPS有时也收不到,室内更是不用讲了,还有图传或DVR稍微辨别下,应该还好,除非大JJ飞高远的FPV那就有用的,带数传的控也是一个选择!另外穿越机应该讲求手感,反应灵敏,太肉的飞控不太适合...其实我有把穷人OSD+GPS非常妥善的装在我的QAV280上的,动力也够,用用还是不错用的,愚见,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这个穷人的我用过,配的gps烂的不行,一个星都搜不到,要自己另外配gps,其他功能还不错。
我第 ...

我用,搜星OK啊,搞不懂了,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只说要看电压的嘛...穿越小JJ大部分不应该飞太远,树林茂密的话GPS有时也收不到,室内更是不用讲了 ...

说的很有道理,值得参考,感谢前辈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的很有道理,值得参考,感谢前辈了

前辈不敢当,大家交流交流,穷人OSD+GPS搜星问题,我之前也有困扰过,后来把GPS模块底下贴铜箔防干扰,然后离图传天线和接收机天线远点,搜星情况改善了...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辈不敢当,大家交流交流,穷人OSD+GPS搜星问题,我之前也有困扰过,后来把GPS模块底下贴铜箔防干扰,然 ...

我后来是直接去别家的买gps模块,输出nmea协议,能兼容穷人osd。情况大为改观。
(当然也可能是以前用的1.2g图传,后来改用5.8g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后来是直接去别家的买gps模块,输出nmea协议,能兼容穷人osd。情况大为改观。
(当然也可能是以前用的 ...

那就不清楚了,我现在只把GPS模块放在上面,其他全塞进机身里,机身之外突出物越少越低越好,还可以保护重要资产,减少炸机损失...

网友:
你哪OSD不是GPS的问题是1.2干扰GPS我吧OSD安装到固定翼大飞机上能搜到8-12颗星安四轴上离1.2天线近干脆就没有星后来改到前机架顶端能搜到3颗没办法就得手动设置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