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山狗sj4000的选择~

楼主(2014-12-12):
小弟今天在淘宝想购入一台sj4000山狗摄像机用来给精灵航拍~论坛大神推荐联咏的那用~淘宝一搜发现品牌杂乱价格相差太多~有200多的也有500左右的~请教用山狗的朋友推荐买哪个价格的哪个牌子的~有一个价格是500左右牌子是sjcam的号称是正宗山狗~这个好吗?是大家说的正宗山狗吗?在线等指点~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sjcam是正宗山狗

楼主:
请教一个问题  sjcam的山狗带wifi~我是精灵1遥控是2.4g的,开山狗wifi会不会干扰遥控器?或者山狗的wifi是否可以关闭?只有想用的时候再开启行不?谢谢兄弟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
个人觉得那个wifi就是为了调的时候方便,真正到了天上有个鬼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8224  参阅我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8224  参阅我的回复

某宝搜到联咏96650加0330镜头的山狗有的才不到300这样的山狗就行吗

网友B:
同问。某宝销量最多那家。山狗。不带wifi360带的440这个价格的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某宝搜到联咏96650加0330镜头的山狗有的才不到300这样的山狗就行吗

足够 问问可不可隐藏osd和有没有av输出就可以 300的和500的是一种东西 卖的贵的就是利用你的错觉 觉得贵的好 其实一样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某宝销量最多那家。山狗。不带wifi360带的440这个价格的怎么样

带wifi的一般是凌阳的垃圾 而且飞机带可能干扰飞控和接收机

网友A:
关键是用的方案 安霸a5最好 但可能是骗你 联咏96650加0330的是山狗最长用的搭配 凌阳就不要考虑了 一般用在保险公司送的记录仪上 那个帖子的回复我已经说了鉴别方法了

网友:
山狗已经是山寨了 去鬼上找正品山狗 老板 给我找台正品山寨iphone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足够 问问可不可隐藏osd和有没有av输出就可以 300的和500的是一种东西 卖的贵的就是利用你的错觉 觉得贵 ...

隐藏osd?具体点说明一下,本人小白,隐藏山狗的osd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隐藏osd?具体点说明一下,本人小白,隐藏山狗的osd么

对 隐藏山狗的osd 如果有就是新固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用的方案 安霸a5最好 但可能是骗你 联咏96650加0330的是山狗最长用的搭配 凌阳就不要考虑了 一般用在 ...

确实,我买的就是说安霸芯的,回来折解是联咏方案,后来找卖家退了部分款

网友:
不知道GoPro3白色版有没有卖貌似停产了,好像700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 隐藏山狗的osd 如果有就是新固件

具体怎样操作隐藏osd?隐藏osd有啥用?你说的隐藏osd是不是就是关闭osd?本人小白敢问osd是啥

网友:
鹰眼1+搭配H33D云台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怎样操作隐藏osd?隐藏osd有啥用?你说的隐藏osd是不是就是关闭osd?本人小白敢问osd是啥

就是图像里时间之类的附加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图像里时间之类的附加信息

多谢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个问题  sjcam的山狗带wifi~我是精灵1遥控是2.4g的,开山狗wifi会不会干扰遥控器?或者山狗的wifi ...

山狗WIFI想开就开,想关就关,买山狗不如买个老狗3或者狗4白色。

网友:
都已经是山狗了还有什么正宗的。

网友:
省钱就是浪费钱,你最终会买一个黑狗3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我买的就是说安霸芯的,回来折解是联咏方案,后来找卖家退了部分款

请问怎样能从山狗机器上看出来是联咏96650来?怎样区分是不是联咏或者凌阳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怎样能从山狗机器上看出来是联咏96650来?怎样区分是不是联咏或者凌阳来?

外观看不出来,我是好奇拆解才知道。

网友:
芯片上型号就是96650

网友(2015-02-11):
我的没拆,我是翘个缝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