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链接iPad问题

楼主(2014-12-12):
是不是买个btu蓝牙模块就可以用上iPad地面站的软件,实现定点飞行?没有蓝牙电台btu与iPad之间距离会很近,如果精灵飞出蓝牙通信范围,它还会继续按照编制的路线飞行还是会自动返航?

网友A:
nonono  还需要2.4g数传套装  其实你有那钱收一套vision的蛋蛋和中继就行啦

网友:
精灵2+ 是否可以直接连ipad地面站?如果不行 那需要增加什么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nono  还需要2.4g数传套装  其实你有那钱收一套vision的蛋蛋和中继就行啦

数传不就是为了增加通信距离?还有其它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传不就是为了增加通信距离?还有其它功能?

蓝牙只有10米的距离,通过数传发回地面,再在地面转成蓝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截图显示的是信号流程图。

我的意思是:
不装数传,直接把btu蓝牙模块接到飞控,是否可以使用iPad地面站的功能?如果可以,我在它能联通的时候用iPad编制飞行点,由于没有数传,iPad和飞控之间的有效距离会很短,机器起飞不远就会与iPad失联,这时候机器是按照原来编制的路线飞行还是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哦。
楼主你看那个信号流程图,BTU的模块只能帮你连接地面端跟iPad。
必须要有蓝牙电台的 ...

从你给的图,把btu直接接到飞控的bus端口应该是一样才对,少了数传只不过是通信距离减少而已,除非你的图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截图显示的是信号流程图。

我觉得这个大疆技术讲解很到位,热情,赞一下,比官网的好,官网大概太忙了,没空回复

网友:
你就是一个超级小白,人家DJI技术都说那么明白了,还不懂?实在不懂自己买个btu就知道是不是你说的那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