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的飞控和NAZA v2有何却别

楼主(2014-12-12):
哪位大大能普及一下精灵2的飞控和NAZA v2有何却别

网友:
有些功能被锁了!!!

网友A:
p2 的飞控是和naza v2是一模一样的,v+的v2 就锁了外接蓝牙的功能,其他无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2 的飞控是和naza v2是一模一样的,v+的v2 就锁了外接蓝牙的功能,其他无异

精灵2是不是必须SBUS控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精灵2是不是必须SBUS控才行的

dbus也可以a

网友:
PPM也可以的

网友:
精灵2V/V+ 锁了外接蓝牙功能 蓝牙地面站和蓝牙调参不能用?

网友(2015-03-21):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可以这样理解,精灵2的飞控是订制版的NAZA V2。
主控是一样的,然后精灵2在软件上 ...

精灵和V+的传感器是在外面脚架上吧?主控可以单独像V2那样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可以这样理解,精灵2的飞控是订制版的NAZA V2。
主控是一样的,然后精灵2在软件上 ...

精灵和V+的传感器是在外面脚架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p2 的飞控是和naza v2是一模一样的,v+的v2 就锁了外接蓝牙的功能,其他无异

精灵和V+的传感器是在外面脚架上吧?主控可以单独像V2那样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精灵和V+的传感器是在外面脚架上吧?主控可以单独像V2那样用吗?

在外面的事指南针和CAN HUB接口,大致的功能都是一样的,唯一的就是蓝牙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在外面的事指南针和CAN HUB接口,大致的功能都是一样的,唯一的就是蓝牙不一样

没有V+中心板,我怎么把指南针连接主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V+中心板,我怎么把指南针连接主控呢?

v+的指南针是直链中心版的

网友:
请问这个怎么接呢?

网友:
如果直接用v2的gps是否可以省略精灵上面的指南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