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床折腾完毕,接下来可以安心的耍了。

楼主(2014-12-12):
自己做了个防护罩,之前转速一快就甩一身油,这下可以放心了。

3D打印一个防尘罩支架,ABS变形严重,不过能用就是了

加装一个进刀数显尺,回差什么的可以不用考虑了。

昨天整了一下午,不美观,但是很好用,各方面也不怎么影响,唯一是影响尾座的行程,不过一点点影响不大。

固定这玩意是真头疼,无视油污吧。

整体完工,就差回头自制一个带轴承的跟刀架,这下可以放心的玩耍了

网友:
小床是拿来折腾的   自己用还好

网友:
很是羡慕

网友:
折腾有理!

网友A:
     甩一身油,一个是卡盘是不能上油的,就算是保养清理上油后也要擦干净,第二如果是主轴漏油多数是主轴轴承盖板回油眼装错方向了,折下盖板检查一下(不用卸卡盘),我们这干了几十年的老钳工都会犯这种错误,有一次外单位C620主轴漏油我去问了下,呵呵呵就是我们单位的老师傅干活粗糙把盖板装错方向了,单位老师傅不知道什么叫尴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甩一身油,一个是卡盘是不能上油的,就算是保养清理上油后也要擦干净,第二如果是主轴漏油多数是主轴 ...

是我给卡盘上油了,之前也擦干净了,但是还是会有些没擦到的地方甩出来油,很小很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给卡盘上油了,之前也擦干净了,但是还是会有些没擦到的地方甩出来油,很小很细的

        记得单位车工只用油棉纱擦卡盘螺旋槽,那个棉纱只是润了点点油刚刚能擦掉锈的程度。

网友B:
请问你的“进刀数显尺”是哪里买的?这个东西我都找了好久了,根本就找不到,要是不方便的话,就站内信一下吧,十分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甩一身油,一个是卡盘是不能上油的,就算是保养清理上油后也要擦干净,第二如果是主轴漏油多数是主轴 ...

很有技术含量的回帖哦

卡盘都是棉纱沾油轻轻擦爪牙螺口等,然后翻个面用背部渗油擦大平面,最后找干净部分扫轨道。。。

主轴油口漏油没见过,装反更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有技术含量的回帖哦

卡盘都是棉纱沾油轻轻擦爪牙螺口等,然后翻个面用背部渗油擦大平面,最后找干净 ...

     C620普车主轴轴承主要通过油泵分油器的分油管润滑,还有一路是靠齿轮旋转后飞溅到床头盖,然后回流到床头箱油道,再流入主轴轴承润滑孔。主轴轴承密封类似于迷宫密封,再加以油毡密封来确保主轴轴承不漏油,这些密封都做在主轴轴承箱端盖上面的,端盖密封接油槽的最底端铣一缺口,缺口对准主轴轴承下面的回油孔,这样迷宫密封截留下的油通过缺口和回油孔就流回到了主轴箱。一旦把端盖回油缺口装错位油道被堵死润滑油就回不去主轴箱,这时油只从主轴端盖向外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甩一身油,一个是卡盘是不能上油的,就算是保养清理上油后也要擦干净,第二如果是主轴漏油多数是主轴 ...

原来这样。我都是直接涂油的,怕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进刀数显尺”是哪里买的?这个东西我都找了好久了,根本就找不到,要是不方便的话,就站内信一下 ...

某宝搜索机床数显卡就可以了,光栅尺太贵了还要配表,这种比较便宜精度 还行。

网友:
很是羡慕,顶

网友:
很漂亮的机器。

网友D:
你这机器一开,楼下的不投诉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搜索机床数显卡就可以了,光栅尺太贵了还要配表,这种比较便宜精度 还行。

兄弟,精度还行是啥意思?0.1mm还是0.5mm的误差?要是0.5mm那能好用嘛?我觉得要是0.1mm的误差还行
你买的误差是多少啊?方便的话,告诉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机器一开,楼下的不投诉你?

还好啊,噪音不大,不过晚上不敢开。。

网友(2019-02-23):
楼主的小车床真漂亮再加上数显尺使用方便多了

网友:
这几个点改的都是痛点,很实用的参考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