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的好盈铂金不带BEC ,不能给飞控和接收机供电,要怎么做呢

楼主(2014-12-12):
买的好盈铂金30A的,不带BEC ,不能给飞控和接收机供电,请问,要怎样才能给飞控和接收机供电啊,能详细点最好

网友A:
买个接线板,自己焊

网友:
宝上搜,UBE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接线板,自己焊

你意思是在输出那里焊上线就行了?没这么简单吧

网友:
就这么简单,从总接线接出来经过降压器(tb2-3块)到5.3v,直接插到飞控供电

网友:
什么飞控啊,DJI的自己就有供电

网友:
买bec啊  12块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意思是在输出那里焊上线就行了?没这么简单吧

买bec,线焊在bec上

网友B(2015-01-22):
铂金30A电调不带BEC,飞控到电调的控制线中间+5V可以抽掉的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再找一块带bec的电调放上去就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铂金30A电调不带BEC,飞控到电调的控制线中间+5V可以抽掉的

只留信号线就可以

网友:
淘宝里搜“UBEC 3A”,直接把12V in的线焊在电源输入上跟电池给电调供电的并联,5V out 的线是要换成接收机直插的3P端子头,一红一黑就够了,红色记住在中间,黑色在一边就行了,按照接收机插孔的示意图GND + O 插入接收机任意一个通道,一般都是最后面一个或者多余出来不用的通道随便插。GND代表接地就是负极黑色,+在中间就是火线正极红色,O在另一边代表信号线,一般是白色或者黄色线,反正是浅颜色的,UBEC只要插GND和+就够了。注意很多UBEC都带有调节5V或6V电压的跳线帽,看准了跳在5V上。能承受3A的电流一般的摄像头和接收机再加FPV信号发射都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留信号线就可以

嗯,我留了信号线和接地,估计应该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