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PM的minimosd的问题。

楼主(2014-12-12):
我的minimOSD,鹰眼合金图传,一直都是现实这个,不管是刷固件还是开启遥测都没变化,请问下各位大神,这个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项目没有添加吧

网友:
你把rssi那个勾去掉。在osd设置软件里面的,这个是警告rssi低。

网友:
我也觉得是项目没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