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軸掉進水後還有救嗎?

楼主(2014-12-12):
各位大神, 本人不小心把大疆的FC40掉進清水中, 進水時沒有接電, 已拆開用風機吹乾, 現時整機拆開放在當風位置吹乾及買了一支3M電路板專用清潔噴濟打算嘗試清潔, 請問成功救回的機會大嗎? 還是要買另一台機了呢

网友:
估计没事。。就是电机要拆开擦干净。。。

网友:
应该没事 注意吹干电路板跟电机 还有接收 搁置一段时间让水气蒸发

网友A:
没上电你都能飞到水里去,真是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上电你都能飞到水里去,真是牛

把他放在養烏龜的水缸上, 轉眼被烏龜一腳就掃進水里了....

网友:
不用清洗 风干 把所有插接头全部拔下 用酒精丙酮擦 防止铜锈 电路板不要动 电机找缝纫机油 用老鼠尾巴给每个轴承上油 一点点就好 转动几下 然后放通风处 等一到两天 通电怠速转一会儿 然后试飞吧

网友:
清水不怕 按上面说的处理也是为了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上电你都能飞到水里去,真是牛

是有点神奇!

网友B:
清水的话,一般没事的,主要就是清理掉上面的水分,且尽量烘干,排除水分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水的话,一般没事的,主要就是清理掉上面的水分,且尽量烘干,排除水分即可

失控的畫面一直在腦里邊轉...

网友:
拔电  烘干  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失控的畫面一直在腦里邊轉...

与其瞎想不如整好后试试看

网友:
晾干了,在试试不就行了吗!干嘛那么纠结?

网友C:
大大的,我的精灵掉水里两天捞上来基本好用。

网友D:
把乌龟做成4轴报仇

网友:
那就估计问题不大 试试吧 不放心可以拴绳防止飞跑 按你的描述 基本没大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他放在養烏龜的水缸上, 轉眼被烏龜一腳就掃進水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的,我的精灵掉水里两天捞上来基本好用。

你這夠強呀

网友:
看你运气了!

楼主:
各位大神, 昨晚把他跟乾燥劑同睡了一整晚, 剛剛重新組裝了一下, 用程式重新調教後所有功能都好像正常, 待稍後加槳再飛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