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12 买了5副(10个)桨

楼主(2014-12-12):
如题,传说中的9450下降真的比9443稳吗?
老版V+直接换9450,需要换感度吗?
请实际测试过的大神给点参考信息~
感谢~·

网友A:
什么都不用调整,直接上浆就好了的呢!我9450 和9443 都买了10对

网友B:
9450确实比9443好用 稳一些

网友C:
我感觉9450就是拉力大了,相应转速会降低,也就是说下降还没9443稳呢,但是现在固件变成2米每秒的下降速度了,2米很慢了,对下降稳定性影响微乎其微,之所以出个9450,主要是用户加装设备太多了,太重了,飞机动力余量不大,就增加螺距来提升一下拉力

网友D:
1111和1212的价格买桨确实不错

网友E:
我有两部精灵2,双11买的那部是9450桨,飞了两次感觉不如那部旧的,一是由于新款精灵增加了自重,承重好象低了,二是比原来的声音大。

网友F:
9450桨在平原飞出果冻几率比较大

网友G:
真希望大疆能给出一个测试说明

网友H:
只换桨,不换电调能行吗

网友H:
买了几付桨,还有一块电池

网友I:
买了4对,待测试

网友J:
买了三对的飘过

网友K:
我看过最新款精灵2关于电机和桨的介绍视频。我觉得从视频上的内容判断,老款的精灵2直接升级9450桨,不一定就会有好表现,因为老款的电机,没有新款的技术参数高

网友L:
直接换电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