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非常非常不解的电机问题,求解!

楼主(2014-12-12):
冰轮9T电机跑船时突然停在水面,拖回来发现包括电源线在内都温度很高,冷却后再接电发现电机卡顿得很厉害,怕是缺相,于是拆下来做检查,线圈外观能见部分无异常,轴承也正常,重新装好后通电,突然发现电机轴头朝下时电机转动正常,其他任何一个别的位置都很卡顿,一直没想明白是什么原因,拍了一段视频上来,请教!

网友:
线路问题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一下线路,很明显是接触不良呀

网友:
检查下电机三相的电阻

网友A:
在其他位置转子与定子相碰了,可能是轴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其他位置转子与定子相碰了,可能是轴承问题。

谢谢!感觉这种可能性很大,轴承用久后旷量增大使然,明天即刻查查。

网友(2015-01-17):
应该是有根线接触不良,

网友:
電機線出口短路了

网友B:
同样冰轮9t,买回来第一次跑船,跟你一样的现象,也是很烫,在水中无力,上岸盘车又正常,还没有找到原因,试着拉了下油门,转子就爆了,后来拆开马达才发现,转子磁钢和电机轴之间是直接涂胶粘合的,且用胶很少,在水中带负载后,磁钢实际的转速大于电机轴的转速,过热导致爆转子,个烂货,花钱买教训

网友:
转子碰了,看看轴承,没啥的,搞搞转子别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样冰轮9t,买回来第一次跑船,跟你一样的现象,也是很烫,在水中无力,上岸盘车又正常,还没有找到原因,试着拉 ...

振床,等电机回来让你爽的外酥里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