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ope新手求助

楼主(2014-12-12):
本人是XA新手,上月购买的Xcope,使用的天地飞9遥控器,至今飞起过两次,目试飞都是左倾或者是后仰,无法起飞.
LOG的截图

以上截图是只推油门,其它什么都没动

无法上传附件LOG上传到百度云了
http://pan.baidu.com/s/10aYOe

试飞的视频

还望各位大神指点下.

网友A:
仔细检查桨的正反转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仔细检查桨的正反转

不知道是视频的原因还是咋地,我觉得你桨转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视频的原因还是咋地,我觉得你桨转反了

浆没反,M4反转了一下又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浆没反,M4反转了一下又正常了

我说的是转的方向是反的……

网友:
看不清楚。。。先检查桨的旋转方向 再检查遥控各通道输出与飞控输出正反是否一致。

网友:
请检查电机通道输出与飞控输出正反是否符合说明书要求

网友B:
如果你确定没接错线的桨电机也没错的话你直接百份之50的油门好了,直接起飞就不会这样了因为你在地面的震动会使飞控不断补常的

网友:
反了,视频看的很清楚

网友C:
右下角四号电机转向反了,调换两条电机线

网友:
4号桨反了、你自己看视频三个顺时针旋一个逆时针旋转

楼主:
浆真心没有反,上面还特意标了编号,为什么先反转下再正常我也不清楚.
经过群里一个朋友指点,将电池换位置后起来一次,之后M3为中心原地转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右下角四号电机转向反了,调换两条电机线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启动都是先翻转几圈,然后就正常了,没有装反,都是套机的没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确定没接错线的桨电机也没错的话你直接百份之50的油门好了,直接起飞就不会这样了因为你在地面的震动 ...

后面太重了,无法起飞,试着调整了电池位置,现在以M3为中心原地转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