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APM电流电压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14-12-12):
我把电池接入电流电压传感器的时候,用万用表测量,它的输出端电压 = 电池的电压;我把220v交流电变为25v直流电(万用表读数),然后接入电压电流传感器,它的输出电压是30v。

物理没学好,哪位高人能解答一下吗?

网友A:
APM的电源模块只支持到4S,也就是15V。你接25V。。。估计已经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的电源模块只支持到4S,也就是15V。你接25V。。。估计已经挂了。

没有啊。
我用6S的电池,测量电压25.2v,没有问题。
可用变压器变出来的25v就不行。。。

网友B:
变压器是空载吧,正常呀。接个负责就降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是空载吧,正常呀。接个负责就降下来了

接个负载再输出?接个啥好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PM的电源模块只支持到4S,也就是15V。你接25V。。。估计已经挂了。

正准备上6S电池,APM的电压电流传感器只支持到4S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正准备上6S电池,APM的电压电流传感器只支持到4S吗?

http://copter.ardupilot.com/wiki ... nsumption-with-apm/
原版的是这样,最大18v,4s。
山寨的如果有良心的话可能会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啊。
我用6S的电池,测量电压25.2v,没有问题。
可用变压器变出来的25v就不行。。。

当场没挂不是说以后没问题。
反正3DR的电源模块就是这个规格。
http://copter.ardupilot.com/wiki ... nsumption-with-apm/

山寨出来的有良心的话可能会改善这个问题,这个你还是跟商家确认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copter.ardupilot.com/wiki/common-measuring-battery-voltage-and-current-consumption-with-apm ...

早就能支持6S了,甚至现在8S都支持的……

网友D:
早就支持6S了,甚至有的8S都支持~

引用某个产品介绍:

最新版,内置3.4A UEBC稳压模块,支持2-8S电池,

新版专用电压电流传感器

最大支持28v电压 90A电流直接插入PM接口,即可使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啊。
我用6S的电池,测量电压25.2v,没有问题。
可用变压器变出来的25v就不行。。。

变压器出来的是AC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压器出来的是AC啊

已经转换成DC了,万用表测量输出是DC25.2v。可是再通过电压电流传感器,输出就30v了。怎么破???

楼主:
谁能说说可能的原因啊?怎么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早就支持6S了,甚至有的8S都支持~

引用某个产品介绍:

那山寨挺有良心的,我过后去买一个。

网友F:
11楼说对了,lz是个电子小白,不用大惊小怪

楼主:
引用 网友F:
11楼说对了,lz是个电子小白,不用大惊小怪

教教小白不好吗?

网友:
变压器?那是交流电吧?如果没有整流的话。?。电池是直流电

网友G:
变压器没整流输出的是交流电吧?电池是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变压器没整流输出的是交流电吧?电池是直流。。。

哦,我上面加了一个整流器的。

网友:
加了整流器之後,有沒有加濾波電容器?
電表量的是平均電壓,傳感器測出的有可能是鋒值電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