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谁知道哪种飞控支持X6?即12轴?

楼主(2014-12-12):
请问各位,谁知道哪种飞控支持X6?即12轴?

网友A:
用y线控制两个电调,下层电机与上层转向一致 不知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y线控制两个电调,下层电机与上层转向一致 不知可不可行

Y线并联电机是可以的,不过稳定性应该很差,

网友B:
pix改代码 或者普通六轴上下桨转向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x改代码 或者普通六轴上下桨转向一样

上楼哪个朋友也说上下桨转向一样来做,不过我觉得双线并联会不稳定,你有没有试过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楼哪个朋友也说上下桨转向一样来做,不过我觉得双线并联会不稳定,你有没有试过呢?

不会啦 固定翼上这么做的多了去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楼哪个朋友也说上下桨转向一样来做,不过我觉得双线并联会不稳定,你有没有试过呢?

很不稳定,并联会导致单轴效率明显下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啦 固定翼上这么做的多了去啦

固定翼是双发,并联影响不大,共轴下桨要是和上轴同方向,有一定概率引发共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