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配置和留空时间问题

楼主(2014-12-12):
各位老师 我650四轴机架 疯狂3508KV590电机配1255桨 4S5000毫安电池 悬停时间就11分钟 还没挂云台 请问是不是桨太小了呢

飞控用的是大疆的NAZA V2   这个配置重量肯定不会很重因为没有云台和狗等  电池设置的是3.6报警   报警降落后 电压回升到3.8

希望各位老师指点下   这个配置挂14寸桨 留空时间会不会再长一些。 谢谢

网友:
换别的电池试试

网友:
电池不行

网友:
这个配置不过2KG,放电到3.6V少说也得十七八分钟

网友:
换电池+1

网友A:
你这电池还没放60%的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池还没放60%的电

是不是因为冬天天气凉的原因 影响了电池呢

楼主:
请问 会不会是天气凉的原因导致电池的放电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