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操作如何进行翻滚?

楼主(2014-12-12):
cc3d和apm都能翻滚么?遥控器怎么打?

网友A:
CC3D 不清楚  APM 可以一键翻滚   或者手动操作   你要学哪个

网友:
手动就可以了。我之前飞过ff,可以翻。

网友:
飞好手动模式,想咋地就咋地……

网友:
空翻啊...打摇杆到头...

网友:
只有手动模式下可以,而且要求你手动控制过关~~·不然基本等于翻滚炸鸡~~~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3D 不清楚  APM 可以一键翻滚   或者手动操作   你要学哪个

APM怎么设置?

网友:
一键的话 把  6 7 8   任意通道设置为filp   然后上天打开关就好    PWM 低变高时翻滚   注意高度 别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3D 不清楚  APM 可以一键翻滚   或者手动操作   你要学哪个

能把手动和一键都说一说么?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把手动和一键都说一说么?谢谢啦!!!

翻滚直接在7通道调flip就行了,设到遥控的两段式开关

需要注意 拨动一键翻滚开关以后  飞机会直接翻滚  千万别在离地20米内拨开关。。。  现在我用一键翻滚都是先猛一把油门 然后收油  一键翻滚  推油保持高度  翻滚键复位准备下次翻滚

然后是手动翻滚是用 Acro 模式  推油  收油(留一点)  roll杆打到底   差不多以后 推油稳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