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新款天地飞7通道遥控器

楼主(2014-12-12):
请教新款天地飞7通道
遥控器
在固定翼模式下,旋钮开关 无法控制 6通道 在遥控器监视器那里,旋转旋钮,监视器的6通道 条状没反应。
是坏了么???

网友A:
各个通道要与摇杆和旋钮做对应设置。一般情况下,出厂时摇杆应经都预先已经设置好了。旋钮和一些开关要玩家自己根据需要设置。

网友B:
我的正常啊

网友C:
自己设置一下

网友D:
可能是开了襟翼微调,你把它关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