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大遥控的报警声???

楼主(2014-12-12):
JR XG系列遥控器飞的时候感觉时间报警声或者电压报警声很小。经常忽略。尤其油机、大的电动直机等感觉声音太小!
能否加大点?
或者像T14SG加震动?
如何加放大电路和报警器!?有好办法讲讲!

网友:
直接换个14sg就可以了,把这个出了。14sg功能强大

网友:
T8FG 也是如此。比较郁闷!

网友:
价格功放,最好是电子管的,在安装一个高音喇叭,保证2km以内都能听见。

网友A:
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直接换一个喇叭,网上看过x9d直接换个喇叭,音效和音量都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直接换一个喇叭,网上看过x9d直接换个喇叭,音效和音量都好很多

啥喇叭给个链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啥喇叭给个链接!

我也没买过……淘宝试着搜了下4欧3w小喇叭有类似的,可以参考视频里的参数搜,或者看下你的控原来的喇叭是什么参数,阻值应该要一样的。原视频找给你:#fromoutpvid=MTI3OTY3NzM5

楼主:
多谢!弄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直接换一个喇叭,网上看过x9d直接换个喇叭,音效和音量都好很多

打开控看了下没法加喇叭,他的蜂鸣器是在主板背面的,要把主板全卸下来才行!怕卸出问题,还是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买过……淘宝试着搜了下4欧3w小喇叭有类似的,可以参考视频里的参数搜,或者看下你的控原来的喇叭 ...

卸了下主板,和这个构造不一样!蜂鸣器压在主板下面了,不好打开!

网友:
最简单是砸开一个手机,把振动器装控里面,直接利用蜂鸣器的驱动电压做控制信号,用三极管等组成控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