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板怎么割没毛刺。。。

楼主(2014-12-12):
今天开始做入魔以来第一架JJ,可是割的全是毛刺,都破了。。。有什么方法能切整齐?拿剪刀剪行不行

网友A:
美工刀必须锋利,刀尖扎入,之后刀刃与kT版的膜面保持尽可能小的角度,用“剌”(注意这个字读音[la])的方法,把膜剌开,切忌对刀刃施加过大的压力,“剌”的过程,如果没有声音,或很小的声音,就对了。如果听到很大的切割声,你就失败了,有很大声音的切割,必然是很多锯齿。

网友:
用刀尖扎入时,刀刃从刀柄的伸出长度要短一些,便于发力,之后调整刀刃伸出刀柄的长度,适当长一些,这样刀刃的刃口才能做到与被切割的KT版膜面形成较小的角度。

网友B:
用11号手术刀,加点油更好。我做了十台刀也很快,主要是切的时候用手拿着(累一点)KT板下不要放东西。

网友:
有毛的是纸板吧,模板只会破,不会有毛

网友:
2楼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工刀必须锋利,刀尖扎入,之后刀刃与kT版的膜面保持尽可能小的角度,用“剌”(注意这个字读音[la])的方 ...

懂了!谢谢回答的这么细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11号手术刀,加点油更好。我做了十台刀也很快,主要是切的时候用手拿着(累一点)KT板下不要放东西。

好的!下次试试

网友:
激光切割或者热切割=.=

网友:
刀一定要锋利,一刀到底,尽量顺着板的纹理切,刀和板成30度夹角

网友:
综上所述就是循序渐进,先用刀尖刺入KT板一点,把膜先划破,然后再慢慢切

网友:
我擅长刀工,第一:一把锋利的刀子,第二:刀子与kt的夹角5度左右,第三:拖刀,手拿着刀把,刀子是软的,这样角度就会得到很好的控制,明天我拍个视频,到时候在我的帖子上看看就回了

网友:
用锐角刀片,切几下蘸点油,保证刀片爽滑

网友:
油是必要的。。还要注意擦刀。。。

很多时候刀上会有粘纸的胶。。。切着切着就不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