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使用完毕多久后充电好,我每天玩完了等一会就充电

楼主(2014-12-12):
然后满电到第二天飞,这样对
电池
有没有伤害,谢谢

网友A:
没问题。一般满电存放最好不要超过一周。这还要看电池的质量。总之,一两天那是绝对没问题的。

楼主:
谢谢指教,我用完就冲是不是类似满电长期保存呢

网友B:
一周吗~~~现在天冷~不怎么飞了~电池需要怎么存放呢~~放电到多少呢~另外求助一下~怎么放电呢~电池有开关~是必须接飞机上才行吗

网友C:
如果暂时不飞了,最好还是不要充满电保存,防止大肚子。

网友D:
3.85到89这个样子保存蛮好,

网友E:
3.85存
好习惯比啥都重要

楼主:
但我是每天都飞,只是每天满电过夜,这样有没有害处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3.85存
好习惯比啥都重要
3.85存是什么意思?

网友G:
没有,大疆最新软件不是写着10天后电池会自动放电到30%以下吗

网友H:
应该没问题,我基本是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