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八更换保险丝后屏幕不显示了

楼主(2014-12-12):
如题,屏幕不亮,但是遥控仍然好用该如何维修啊。你们有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看看是背光灯不亮了还是就是不显示了,如果两者都不好使建议返厂

网友B:
屏幕电容坏了。

网友C:
一般烧拜保险的没那么简单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烧拜保险的没那么简单的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