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Hd-3D云台高速摆动的问题

楼主(2014-12-12):
以前发过个帖子,精灵2+Hd-3D首飞的时候,用白色减震球,就出现飞行中云台横向摆动(是整体摆动),不是云台工作的抖动。后来换了黑色减震球,云台抖动解决了,可是飞行中速度一快,就会出现果冻。于是又换上更软的40号阶梯减震球,这下简直就没法使用了,摆的更厉害。
再换白色减震球,里面塞上海绵,这样偶尔会出现一些摆动,整体还好,但是我估计高速飞行还是有果冻。

我感觉这应该不是我的个案,大家有什么好的处理办法吗?

另外问下,精灵2新款的,感度参数都是多少?

网友A:
我用的最软的那个!不过我是大机架!摆头还是整机震动引起的!解决方法就是减震!做电机桨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最软的那个!不过我是大机架!摆头还是整机震动引起的!解决方法就是减震!做电机桨平衡!

谢谢回复,不过我的精灵,怎么减震呢,自锁桨怎么做减震?

网友:
总有办法的!也可以试试双减震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最软的那个!不过我是大机架!摆头还是整机震动引起的!解决方法就是减震!做电机桨平衡!

同问题请问怎么做电机桨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题请问怎么做电机桨平衡

桨平衡器平衡桨!电机那个需要设备!个人没法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