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的NAZA V1有问题求解!!!!!!

楼主(2014-12-12):
线都是按视频教程接好了~~~~用的天地飞7,已对频。然后通电后LED灯是系统初始化和自检查的“红绿黄红绿黄红绿黄绿绿绿”。。然后就开始一直闪黄灯。。查了说是Tx 信号丢失。。但是我遥控器已经对拼了啊。。而且连上电脑后,是这file:///C:\Users\BEAM\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526970969\QQ\WinTemp\RichOle\X}9~GEED2]JAEG[JYVP(W6K.jpg样。。软件右下角的指示灯都没什么反应。。什么情况啊。。

网友:
遥控器选择普通了吗

网友:
驱动再装一次!!!

网友:
遙控器在調參選擇普通!

网友:
下载usbser.sys文件到指定目录c:\\windows\\system32目录下

网友:
你主控和电脑都没连起来啊 你看左下角 要么就是驱动没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