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ircraft 2212电机改造后使用普通桨

楼主(2014-12-12):
      首先声明:此贴非商业用途,此贴中出现的工具名称只为给摩友提供借鉴,请版主明鉴。
      前段时间收了一套Xaircraft 2212电机,可是后来发现某宝上已经找不到卖Xaircraft 2212电机专用的1045桨了,鉴于自己手头有数套普通1045桨于是决定对电机进行改造。
思路如下:电机的子 dan头取下后观察发现无刷电机外壳的桨固定轴是中空的,也就是说轴够长的话是可以伸到外面的,考虑到桨固定的稳定性,于是决定将原来有螺纹的那段外壳轴切割掉,然后使用普通套装子 dan头。
             如有不当之处,还请哥哥姐姐叔叔大爷们批评指正,非常感谢
为了将原装轴取下来尝试了许多种方法,下面上图
1、将电机定子与转子分离,这个就不上图了。

2、取原装电机轴的方法:
    法一:用尖嘴钳夹到固定桨的螺纹处,放到台虎钳的空隙,用细钢柱插到洞里,用锤子锤。如下图

最后以失败告终

    法二:将圆孔扳手固定到转子上,

然后如图固定到台钳上,用尖嘴钳夹住钢柱用锤锤,再次以失败告终

     法三:从厨子中翻出神器,嘿嘿尝试后轻轻松松拆下电机轴,如下过程

注意下图中转子头上的那颗歪的十字螺丝,正是他跟工具的完美配合下完美的取出了电机轴

3、长轴的安装,当时拍过几张,现在找不到了,为了好装我在轴上涂了点缝纫机用的润滑油(这样做可能不太合理,请高手批评指点)。下图左上角的长轴是将要装到电机转子上的。

4、装上长轴并将螺纹部分切割打磨后的成果图,由于没有电磨用钢锯锯的,会影响电机的动平衡。

5、成果图

总结:由于开始时拆电机轴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导致对电机的外壳有一定的损坏。

全部工具集结号

全部工具集结号

网友:
恭喜恭喜

楼主:
非常感谢,已经申请加好友以后还请多多指导。

网友A:
恭喜电机还能用。
不如出了再换一套实际点。

网友B:
外壳都成这样了,会有点影响动平衡的

网友:
还能好好玩耍吗~~~都这样了

网友:
整成这样不如一个新的50块钱的电机了

网友C:
这个电机的轴那么紧?

网友D:
好吧 你赢了!!对这电机还真是不离不弃啊!大一点的桨叶难道就不可以削断一点吗?

网友E:
恭喜恭喜,手艺可嘉,不过为了以后不损失更多的钱,还是扔了 换电机吧,没几个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壳都成这样了,会有点影响动平衡的

这个电机是试验品,有另外4个好的在第一次的经验后完美更换电机轴了,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电机还能用。
不如出了再换一套实际点。

现在这款电机出了不值钱,当时有五个电机,第一个试验品,另外四个等长点的轴到货后就可以比较完美的更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恭喜,手艺可嘉,不过为了以后不损失更多的钱,还是扔了 换电机吧,没几个钱

恩恩,以后有钱了就换,现在学生党不得不节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机的轴那么紧?

嗯,确实很紧,不过好来找到工具后轻轻松松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吧 你赢了!!对这电机还真是不离不弃啊!大一点的桨叶难道就不可以削断一点吗?

主要是普通桨的孔跟原装桨不一样,而且厚度大,固定不上

网友D:
你弄电机的方法都能想到 弄个桨叶还会难么?

网友:
这样平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弄电机的方法都能想到 弄个桨叶还会难么?

考虑过改造普通1045桨叶,后来总结弄桨的话需要扩孔,很难较好的保证同心度。比较而言还是换轴的方案比较好

楼主:
电机的动平衡肯定会有一定影响,但是这款电机的动平衡性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改造后可以通过网上的方法做一下不装桨时的电机的动平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的动平衡肯定会有一定影响,但是这款电机的动平衡性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改造后可以通过网上的方法做 ...

也太麻烦了,,,不过这也就是乐趣吧

网友F:
楼主把剩下的xa的桨出给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把剩下的xa的桨出给我吧。

这桨不值钱,不值当得,留作纪念了。您提供电机轴的话我可以免费给换轴并处理好,当然保证电机不会损伤成像图中那样。用第三种方法取轴时不会对电机造成损伤。

网友G:
xa的桨买不到了可以买ST1038,便宜,效率又好……不过现在卖的好像也就一两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xa的桨买不到了可以买ST1038,便宜,效率又好……不过现在卖的好像也就一两家了……

非常感谢,搜了一下,就还有一家在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把剩下的xa的桨出给我吧。

刚才有模友留言说    ST1038桨   可以用,我刚刚搜了下某宝还有家店在卖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桨不值钱,不值当得,留作纪念了。您提供电机轴的话我可以免费给换轴并处理好,当然保证电机不会损伤成 ...

多谢楼主,我先买几对ST1038桨,等全炸完了就找你帮忙改电机,我这儿还有8个这个电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谢楼主,我先买几对ST1038桨,等全炸完了就找你帮忙改电机,我这儿还有8个这个电机呢。

嗯,您先买桨用着,到时想改了联系我就可以,提前说好:需要您自己买好电机轴(直径3MM   长度 47MM的)并承担来回运费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您先买桨用着,到时想改了联系我就可以,提前说好:需要您自己买好电机轴(直径3MM   长度 47MM的) ...

多谢楼主,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谢楼主,没问题。

太客气啦,又不是什么大事,举手之劳而已,天下莫友是一家

网友H:
楼主,电机是多少K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电机是多少KV的?

我问下卖家大哥后告诉您,我当时没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