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子星遥控接收问题

楼主(2014-12-12):
我的双子星用的是用frsky. x9e遥控器,可是始终出现语言播报的时候,报出(回传信号丢失,***遥控器显示屏上面确实回传信号电压显示没有了,遥控器接收机也是从绿灯变成红灯,可是过几秒钟***回传信号恢复,也都显示正常了)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还有飞信悬停的时候始终和视频上一样,一冲一冲的,好像电压不稳定一样,这是什么原因?????想请教一下老师们百度云附件:手机QQ视频_20141212224720.mp4

网友A:
要严肃谨慎的处理这种可以影响到炸机的问题,首先把电源上的插头插座换掉再进行第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严肃谨慎的处理这种可以影响到炸机的问题,首先把电源上的插头插座换掉再进行第二步

双子星的电源线是出厂配的,难道不能用吗

网友:
无论哪里配的电源插头,大电流下打火造成的氧化都会是一个累积的过程,直到有一天这个变黑的氧化层造成瞬间的断路也就是所谓的接触不良

楼主:
,已经换了防打火插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