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图传不带输出12v电源,要怎样接12v摄像头啊

楼主(2014-12-13):
请问这个图传不带输出12v电源,要怎样接12v摄像头啊

网友:
图传单独供电,摄像头单独供电,摄像头信号线接图传信号线

网友:
你都12v电源了 直接接就好了

网友:
直接连在图传供电位置就好了

网友A:
正確接法-图传单独供电,摄像头单独供电,摄像头信号线接图传信号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確接法-图传单独供电,摄像头单独供电,摄像头信号线接图传信号线-

这样的借法要再加两块小电池啊?

网友:
并联会吗?

网友:
摄像头电源直接接动力电

楼主:
请问是摄像头正极并联电源正极12v.  摄像头负极要并联电源负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借法要再加两块小电池啊?

不用再加电池了,一块动力电就可以

网友C:
全部单独供电,摄像出一根黄色视频线给图传,我就是一样的图传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摄像头正极并联电源正极12v.  摄像头负极要并联电源负极吗?

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部单独供电,摄像出一根黄色视频线给图传,我就是一样的图传

请问好用吗?可以传多少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好用吗?可以传多少米?

还可以,具体我还没有拉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