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十字盘抖动问题

楼主(2014-12-13):
最近新购入一部X3,飞起来确实很轻盈,比我的杂牌450强很的多。
不过就是有一个十字盘抖动的问题,主要出现在正负螺距切换的时候,比如正飞切到倒飞,这个时候有个正负螺距变换,此时十字盘就会猛的抖动一下,时间很短但是抖的很厉害,抖玩就正常了,从倒飞切换到正飞也会出现此问题,但是出现的几率较小。

我尝试把十字盘的感度调低,确实有效,但是一直调到40还是不能完全解决。今天又尝试调成70,这下是每翻必抖了。

黄K8,X3,315斜盘,50A V3电调,蝎子电机,定速有打开。

还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啊!

已经排查过的东西:

1. 主轴无垂直虚位
2. 悬停震动大约700
3. 舵机电压正常(用手按压状态下)
4. 舵机正常

网友A:
估计楼主螺距是直接一杆子推到底的节奏

网友:
关注,马上也入手x3了

网友:
应该是螺距问题,普通模式下和3D模式螺距变化太大,建议楼主在50%时试下!要么就是感度过高,陀螺仪上面应该有感度旋钮,先排震,一样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楼主螺距是直接一杆子推到底的节奏

没有,已经很温柔的推螺距了... 这个问题很伤神啊.

网友B:
可以更换其他类型的陀螺仪双面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更换其他类型的陀螺仪双面胶试试。

谢谢朋友,我现在就是薄薄一层3M双面胶,明天试一下那种有点像果冻状的粘片。不知道会不会好点。

网友C:
你在地上开熄火,切正负螺距他抖不?

网友:
如果这都要抖,看看看的出来哪个舵机抖不,都一起,估计是k8,换个新的吧,
如果地上不抖,空中翻抖,还真不知道了,0螺距,震动应该不大,不过感觉不是x3的问题,
应该是电子设备,舵机,或者k8

网友C:
哦。对的,你把旋翼头螺距连杆取了,试试转2边的旋翼,看中点涩不。感觉问题应该不在这里,你新机器,要轴有问题。震动应该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对的,你把旋翼头螺距连杆取了,试试转2边的旋翼,看中点涩不。感觉问题应该不在这里,你新机器,要轴 ...

仔细看了下,倒是也很顺滑。

今天用了那种PU双面胶(就是有点像果冻状的双面胶),也没有双面改善。

继续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在地上开熄火,切正负螺距他抖不?

舵机感觉没有问题,我用手压着舵机臂,然后打舵,舵机表现正常,线性,顺滑。

网友C:
引用 楼主:
舵机感觉没有问题,我用手压着舵机臂,然后打舵,舵机表现正常,线性,顺滑。

买个蓝色双灯的嘛。。说不定就好了。或者借个别人闲置的,装上飞哈子。。看看出问题不。
震动小不应该啊。你震动是50%油门以上侧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蓝色双灯的嘛。。说不定就好了。或者借个别人闲置的,装上飞哈子。。看看出问题不。
震动小不应该啊 ...

手上只有两个KBAR 看来是时候换成VB或者MB了 HOHO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手上只有两个KBAR 看来是时候换成VB或者MB了 HOHO

额。你换过另外一个k8没有啊,还是另外一个在另外飞机上,哎。我是屌丝,即使
我遇到这问题,也不会想到v8 或者mb,最多再买个。。毕竟这个问题不是陀螺,那就只能拆机了。拆了,重新整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你换过另外一个k8没有啊,还是另外一个在另外飞机上,哎。我是屌丝,即使
我遇到这问题,也不会想到 ...

没有呢 实在是懒得拆... 实话实说我觉得机械的问题还是大一些,但是实在是没什么想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