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入固定翼,问问Y线控制副翼的原理,谢谢

楼主(2014-12-13):
入魔半年,一直再摸四轴,现在对基础电路也有了解,动手能力也提高了,想入固定翼试试。
可是问题来了。

要实现固定翼的滚转,我的理解是通过副翼改变两侧机翼上下的压力,通过压力差来实现滚转(Roll)。也就是说副翼需要一上一下才能实现,或者至少一边副翼动,另外一边不动。
但是我接触到的做法是“通过Y线连接接收机和两侧副翼舵机"
Y线不就是简单的并联线吗,那接收机输出的信号发给两个副翼舵机的信号是一样的啊,但是副翼的两个舵机需要做出不同的动作,接收同一信号怎么能做出不同动作呢?(难道一个正着装,一个反着装,这样实现一上一下?)

我又看了看我的接收机,有A(aileron副翼),有E(elevator升降),有T(throttle油门)还有R(rudder尾舵),可是副翼通道只有一个啊,就搞不懂了。

四轴做得多了,这些都交给飞控了,小弟确实没想明白,欢迎大家批评指正,传授经验!

楼主:
难道放弃升降,用两个副翼当升降,然后遥控器混控?
但是这样做的话力矩会不够吧....

网友:
升降是水平尾翼的工作    副翼的舵机工作方向是一样  安装在翅膀下面的是正反两个角度   自己观察你的舵机槽

网友:
副翼通道给的是动作角度信号,又不是运作方向信号,舵机安装方向不一样,自然舵机运作方向不一样,两边副翼运动方向自然就是相反的咯。用Y线接两舵机看看就明白了,没什么纠结的,通常接收机的6通道,是第二副翼通道,前提是遥控器可以选择二副翼模式。好处是两边副翼可以通过遥控器单独调整而不像Y线连接方式那样手动调整各副翼的拉杆,还能够作为襟副翼使用,

网友A:
(难道一个正着装,一个反着装,这样实现一上一下?)

是这样的,你已经回答了呀。

网友B:
智商是硬伤啊,y线输出的信号是一样的,舵机的动作也是一样的,谁tm把舵机装一样啊,副翼舵机不都是镜像安装的么,信号一样是保证副翼舵机动作时间同步,不是动作方向一致,这是我这个新人的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一个正着装,一个反着装,这样实现一上一下?)

kao 还以为多先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智商是硬伤啊,y线输出的信号是一样的,舵机的动作也是一样的,谁tm把舵机装一样啊,副翼舵机不都是镜像安 ...

没空机,只要YY了
原来就这么简单,真的丢人了

网友:
小翼展用一个舵机就行了,不用Y线,还省一个舵机.并且减轻了重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空机,只要YY了
原来就这么简单,真的丢人了

我们都有自己不懂的事情,不用纠结

网友C:
多轴考虑的就是复杂,我开始也这样。后来发现固定翼的成本和技术含量是最低的,但带来的刺激感却是最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轴考虑的就是复杂,我开始也这样。后来发现固定翼的成本和技术含量是最低的,但带来的刺激感却是最高的。 ...

哈哈 新入了一个天行者,140翼展
可是只能用5寸浆,就入了一个朗宇2216 2400kv 不知道效率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