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初次设计的环形4轴,求批!

楼主(2014-12-13):
基本设计思路:
1.三角形稳固,因此将设备放置架作斜撑使用。
2.为尽可能保证4个电机的安装面平行,因而放弃使用可以买到的PVC转角,而是使用铝合金件。
3.将电机反向安装的目的是为了使螺旋桨效率最大化。
4.此设计只是初稿设计,还未扣细节(起落架角度、连接杆直径、设备放置架形状尺寸、铝合金件减重等等……)。
上述3点只是我个人的纸上谈兵,希望能通过这种方式抛砖引玉,获得大家的宝贵经验。

网友:
赞一个。中间斜管可以做成三段套管式,这样架子就可以像平行四边形一样折叠了

网友A:
设计机械结构不是用多边形建模,你需要对每个尺寸进行确定,对零件配合进行工差分析,对每个接口的方式,材料选择都要有把握。

首先cnc接头,螺丝孔的位置,和圆管接头的直径,并紧螺丝的切线距离,这些都是需要精确标定的。另外cnc工序如何实现制作你的零件,也是有工艺要求的。。
建议你先用pvc弯头和pvc或者碳管做一个框,然后用G10玻璃纤维板,M3螺丝,电火花线切割工艺设计接头铝件,做一个细化到每个尺寸的图纸

另外用sketchup画机械cad我也是醉了。。要么学下solidworks,inventor,或者pro engineer,这些才是能干活的工具。

网友B:
这种结构架子浆利用率低,效率低。

网友C:
你们都用什么软件画这种图,我下载了cad,但是怎么都不会用

网友D:
设计这样的形状有什么目的呢?有什么实用性呢?比起X结构要重了好多

网友:
这个蛮烦的。锻炼设计能力可以,锻炼动手能力没有实际价值。

网友:
SketchUp画的啊?

网友E:
中间的设备架和对角的2个电机连接,在水平转向的时候,如果2个电机的转速相近,有可能引起共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机械结构不是用多边形建模,你需要对每个尺寸进行确定,对零件配合进行工差分析,对每个接口的方式,材 ...

非常感谢前辈给予的经验,非常实用,这样的操作流程确实能节约不少成本和时间。另外我最近也在关注solidworks,听说它的有限元分析蛮牛的,但是得花时间去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结构架子浆利用率低,效率低。

为什么这种结构的浆效率会变低?是能否详细解释一下,我好改进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都用什么软件画这种图,我下载了cad,但是怎么都不会用

这张图是用Sketchup画的。
Sketchup从字面上理解就是画草图的,用它能很***地将一些形状画出,并进行最初步的尺寸匹配。
再后面的工作则需要借助其他软件进行更为细致地工作,如:Autocad,solidworks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计这样的形状有什么目的呢?有什么实用性呢?比起X结构要重了好多

我这样设计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整个架子的刚性达到最大,可以做一些暴力得动作。
从实用性角度来说的话应该就是使得整个架子最轻量化,增加滞空时间。炸鸡的时候由于整个框为整体,连接在一起的碳纤维管能吸收大部分的冲击力,使得机上设备的损失减到最少。

关于重量我是这么理解的:
X架子需要4条臂,和环形架需要的臂数量一样。但是X架在中心板还需要其他的铝合金及金属部件进行固定,而环形架却可以避免这些。虽然中心板的面积变大了,但是中心板使用更轻的材料也使得整个飞行器的重量得以较好地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间的设备架和对角的2个电机连接,在水平转向的时候,如果2个电机的转速相近,有可能引起共振

谢谢前辈的提醒。关于共振的问题我还没有关注过。
确实,在实体机试飞前也蛮难去发现类似问题。不知是否有相关实例可供小弟我参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这种结构的浆效率会变低?是能否详细解释一下,我好改进谢谢。

浆下面的机架面积、风阻越小,效率越高。就比如你坐在椅子上,自己抬椅子,用多大力量也抬不起来。因为没有对外做功,做工都消耗在内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浆下面的机架面积、风阻越小,效率越高。就比如你坐在椅子上,自己抬椅子,用多大力量也抬不起来。因为没 ...

所以我将电机向下安装,这样会比电机向上安装的效率更高,是不是?

网友F:
看这个造型楼主应该还没体验过环形架子,看了很多人的评论,我只想说X Y 都是什么架子说白了就是便携好看  重量低到是对的。环形 特点 耐炸 沉 不便携  至于之前有人说震动 呵呵  呵呵呵呵呵。看看程老师的贴    我四根铝管环形都比你们全碳震动低。所以说你设计这款 要是小鸡 没必要CNC 做好两层底座 中间靠碳管夹就好 中间没必要斜着 怎么减重怎么来 应为 环的震动很少会传递到 中心飞控那 X 都是独木桥  要是大轴距 另说。一句话 你想的太多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这个造型楼主应该还没体验过环形架子,看了很多人的评论,我只想说X Y 都是什么架子说白了就是便携好看   ...

谢谢前辈的指点,关于重量方面我还需要推敲算一下。如果能将环形结构重量控制得比X结构轻,是否就完胜X结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的指点,关于重量方面我还需要推敲算一下。如果能将环形结构重量控制得比X结构轻,是否就完胜X结 ...

你需要的减重 是为了提高续航呢  还是节省价格呢? 我感觉还是你出发点就没选好娱乐 工作 还是任性哈哈。。。X 的 结构简洁大方 结构越简单故障启发更少 但是现在大家方向不一 环最好是固装一次性到位 简单粗暴 你可以看下其实X的机构比环要复杂的多 每次调试麻烦很多力都损失在震动上 我之前的一个小450环 6000电轻松二十五分3。 7  8 下来 没有云台之类的  垃圾电机 电机座目视似平的 效率比X 大些 或者持平但是环的 负载面积大 要不也不会有H 了之前有讨论过X 机臂的震动 S900 或者几个碳臂上 再大机动下的震颤。还有桐木条做的更简单 看你画的那么多只希望别造出第三辆鼠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