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坑出新机了Scout X4,貌似很强大

楼主(2014-12-13):
华坑出新机了Scout X4,貌似很强大,感觉功能高于疆坑,期盼大家早日测评!看来华在不断推出新机啊,很好!

网友:
Zainali在哪里?

网友A:
我看中了架子,就不知道能不能用普通电机,华科尔家的开孔经常不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中了架子,就不知道能不能用普通电机,华科尔家的开孔经常不通用

我也只看中外壳

网友:
不用考虑,apm飞控改的,不值那个价

网友:
有仿碳纤的Scout的殼子,, 也在留意中,, 但最麻烦的是还要很多小部件......

网友B:
电机KV500配9寸桨  这不合理吧 而且四轴 起飞重量答1.7KG 用9寸桨不是小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机KV500配9寸桨  这不合理吧 而且四轴 起飞重量答1.7KG 用9寸桨不是小了吗

电池是6S的。所以可以变相理解为是3SKV1000的电机,这个尺寸使用9寸桨是可以的,但是富于动力会显得不足,但是由于电池容量的增大,续航还是可以保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池是6S的。所以可以变相理解为是3SKV1000的电机,这个尺寸使用9寸桨是可以的,但是富于动力会显得不足 ...

KV值应该不是这么理解的吧 一个电机配多大的桨与KV值和电机尺寸有关  与电压应该无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KV值应该不是这么理解的吧 一个电机配多大的桨与KV值和电机尺寸有关  与电压应该无关吧

.....因为他的电机尺寸限定了,所以这个级别的电机用什么桨就和KV和电压有关了,不是说按照KV来定桨的大小,而是先定尺寸,再定KV,最后得出适用桨的大小

楼主:
请哪位大师测评一下实用性?

楼主:
华坑Scout X4请模友介绍怎么样?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据说可以视觉追踪,不知道真的假的,续航25分钟

网友:
所谓的续航时间都是空载飞的,全挂载有15分钟就不错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哪位大师测评一下实用性?

看我评论,太多BUG了,手机点跟随功能,软件马上挂,挂软件就马上自动返航降落,降落时还会不定时跳动一下。。。跟X航的没得比,X航也是用APM改,但是比它稳定多了,手机地面站都比他好多

网友(2015-01-31):
引用 网友D:
看我评论,太多BUG了,手机点跟随功能,软件马上挂,挂软件就马上自动返航降落,降落时还会不定时跳动 ...

为什么我的就正常呢?软件从没闪退过

网友:
又是坑啊...

网友:
太坑  功能不完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