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想知道现实中的直升机怎么那么做到那么平稳的呢?

楼主(2014-12-13):
理论上说航模的原理和真机是一样的,但我们玩的直机显然跟现实里的不一样,如果真机也像六通航模那么难操作那岂不是很危险?
飞航线还好理解,但真机说走就走说停就停的,我们所知道的航模直机不可能做到这样的吧?
像四轴那样用gps定位也不可能吧,gps信号又不是哪儿都有,,

网友A:
最早的直升机就是像航模一样的,全都靠飞行员的操作保持悬停和航线的,包括现在的直升机也是有手动模式的。现在直升机为了减轻飞行员的负担加入了电子稳定系统,但是不能像四轴一样操作的,主要还是靠飞行员的操作,只不过能够增稳而已

网友B:
最主要就是真的直升飞机太重啦。

网友C:
真机太重 一般风动都不会动

网友D:
真机的主轴不是垂直的,有一个几度的活动空间,来抵消起飞时的地效,说真机太重吹不跑的- -真是神思维,重量大起飞推力就要大,起飞推力大对地作用力就大,作用力大地效就大

网友E:
楼主看看那些玩F3P的就知道,真的能说走就走说停就停的,但是航模因为重量比较轻所以受风的影响比较大

网友F:
功率重量比航模比真机大所以更灵活。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最主要就是真的直升飞机太重啦。
是的,所以700电直肯定比450的要稳。

网友H:
你以为飞行员谁都能当呢……

网友I:
由雷诺数决定的,雷诺数越大,空气动力性能越好。两个个方面能力相似的人,能驾驶塞斯纳真飞机的,玩模型塞斯纳就未必行;如果飞模型塞斯纳很熟练,改飞真塞斯纳就很容易。

网友I:
真直升机的质量比模型直升机大的多,真机机体的质量与旋翼质量的比也大的多,由旋转体引起的“进动”效应“与模型相比小的更多了。这里不是说操控真的直升机很容易,而是强调,真直升机比模型直升机的稳定性要好的多,不是好几倍,说好千倍、万倍也不过分。

网友I:
不单是直升机,固定翼也同样,大模型比小模型好飞,真飞机比像真模型好飞。和雷诺数联系起来说:空气的粘性对小的模型影响大,越大的模型,空气粘性的影响相对越小。

网友J(2015-02-06):
由雷诺数决定的,雷诺数越大,空气动力性能越好。两个个方面能力相似的人,能驾驶塞斯纳真飞机的,玩模型塞斯纳就未必行;如果飞模型塞斯纳很熟练,改飞真塞斯纳就很容易。
解释的很专业啦,另外大家伙各方向的阻尼很大,所以稳当